小米板号:17805-1 TYPE-C接口处的RTS5450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楼主(2019-10-28):
接了一台不开机的小米检测发现TYPE-C接口这个RTS5450芯片有问题不能识别到适配器,从网上定芯片换上后适配器能输入19V电压了,换芯片前是5V。现在是适配器已经有19V输入了,公共端一样没有过隔离。请问有修到过这个芯片坏大师这个芯片是不是一定要小米的主板带程序才能行?希望大家帮帮忙,没有图纸元件脚位定义不知道。公共点阻值很正常。

网友A:
不带程序的,直接跳过能否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带程序的,直接跳过能否开机?

本来是能上电的,我把这个好芯片拆到另一个不识别适配器的主板上去了,那块一样的板子好了。这个能开机的板子定回来芯片装上反倒不开机了,隔离过不了。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芯片有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能上电的,我把这个好芯片拆到另一个不识别适配器的主板上去了,那块一样的板子好了。这个能开机的 ...

现在的新款芯片质量不行,翻新货太多,很多买来是坏的.有一片华硕GL552VW的板,APW6001坏两个,买3个新芯片装上直接干死了主板.

网友C:
买过几个,装上去确实不行,拆机装一个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款芯片质量不行,翻新货太多,很多买来是坏的.有一片华硕GL552VW的板,APW6001坏两个,买3个新芯片装上直接干死了主板.

但是芯片确定已经识别到适配器,有20V到隔离前端了,如果芯片有问题的话这个隔离前端应该只有5V才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过几个,装上去确实不行,拆机装一个就OK

确定吗?我这刚买的3个新的,原机的被我装在另一个机器上了,我也感觉很奇怪,原来确定是可以上电的,为什么换了一个芯片就不上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款芯片质量不行,翻新货太多,很多买来是坏的.有一片华硕GL552VW的板,APW6001坏两个,买3个新芯片装上直接干死了主板.

兄台你修过这款机器?17805-1板号,那为什么原机的这个RTS5450芯片上工厂点了一个绿色的点呢?主板上带程序的芯片都有点有色的点,这个应该是带程序。

网友:
这个芯片是带有程序的,各位。只有拆机的就可以, 不是拆机的不行。

网友D:
肯定都有程序的啊。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刷新的,有些机器更新BIOS就专门针对这个来更新程序的。这些都通用,你要是技术好,自己搞一个小板就可以给它刷固件,里面内置SPI的,原理应该都一样

网友E:
PD  协议   基本带程序   料板  拆

网友F:
带的,。都是拆机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的,。都是拆机带程序

谢谢!机器已经退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  协议   基本带程序   料板  拆

买个料板好几百,放弃了,不合算客户出不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都有程序的啊。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刷新的,有些机器更新BIOS就专门针对这个来更新程序的。这些都通用,你 ...

这位兄台牛逼,这种活真心干不了,除非客户出的钱很有吸引力。

网友G(2020-01-09):
现在很难看见技术贴了,都是瞎摸摸技术,我手上也有一片主板,故障是不开机,type口灯 不亮,没有图纸没有资料,公共点接了个19V能通电不显示。------

网友H(2020-03-18):
引用 网友G:
现在很难看见技术贴了,都是瞎摸摸技术,我手上也有一片主板,故障是不开机,type口灯 不亮,没有图纸没有 ...

我跳过,直接拉19V。可以开机亮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确定吗?我这刚买的3个新的,原机的被我装在另一个机器上了,我也感觉很奇怪,原来确定是可以上电的,为 ...

我买的新的装上也是只有5v,拆机件正在路上。没有5450,买了个5455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跳过,直接拉19V。可以开机亮机。

你运气好,恭喜

网友:
恭喜的早了,换TPC芯片没搞定,始终检测不到电源,不输出19V.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搞定啊,我这也有台这个样子的。插充电器识别只有5V.直接19V进去能充电正常开机。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I:
我买的新的装上也是只有5v,拆机件正在路上。没有5450,买了个5455

5450和5455  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搞定啊,我这也有台这个样子的。插充电器识别只有5V.直接19V进去能充电正常开机。

和我那台一个样子,最后没搞好,退给用户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会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K(2020-07-14):
我是跟客户说 配件买不到  只能 改成普通电源口了   改了 两台

网友(点评):
哦,有空分享一下改的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我是跟客户说 配件买不到  只能 改成普通电源口了   改了 两台

手里 正好有一台  接口 烧的严重  这两天 就打算改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里 正好有一台  接口 烧的严重  这两天 就打算改起来

到时候上传

网友(点评):
楼主有空把改的帖子发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小米板号:17805-1 TYPE-C接口处的RTS5450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最好找料板拆芯片。

网友(2020-10-06):
这个电路很难高   我都是直接改板

网友:
小米从来就没修过

网友:
5450和5455  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