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原装硒鼓加粉教程图解

楼主(2019-10-28):
12A硒鼓,用于惠普1005 1020和佳能2900等机器。
市场量极大,粉十分便宜,硒鼓也不贵。
这个硒鼓很皮实,用量最多的,给客户加了30多瓶,硒鼓竟然也没坏。
本教程供入门小白学习。
就是啥也不知道的,河南俗称白脖,智商等级比信球高一等级。

——————————————————————————————
第一步:把硒鼓拽出来

硒鼓就长这样

原装的,上面标注Q2612A,俗称12A硒鼓
第2步:准备工具:

a.弯头顶针一把:这个是天威经销商送我的。
没有的话,可以找一根自行车的车轱辘条,用钳子捏一个。
b.裁纸刀一把,尖嘴钳一把,十字螺丝刀1把,镊子一把
c.旁边那个碗也是,用来装螺丝和弹簧。
经常蹲在店外面地上拆硒鼓,旁边一个碗,搞得跟要饭的一样。
用个盒子也行,把小东西随时收集起来。
因为以前遇到过,正在拆装硒鼓,突然起风了,碳粉跟着刮起来,
腾云驾雾一阵黑烟过去,弹簧就不见了,要么螺钉缺几个。

d.鼓风机一个。用来除碳粉。
这个淘宝有售,30多元一个。很便宜。
——————————————————————————————
第3步:抽出感光鼓
先去掉弹簧,然后拧掉端盖2颗螺钉,抽出感光鼓。

先把那个导电弹簧去掉。这个是易丢件。
这个丢失,会导致打印全白or全黑。
丢了,很麻烦。不好配。淘宝可以买到。
防丢失方法:用AB胶水,直接把一端粘住。
绿色的就是感光鼓,又叫鼓芯。
这个是易损件。上面刮花,磨掉皮,或导致打印出现斑点块 花纹
硒鼓 报废,主要是感光鼓寿命到期导致。
不想换硒鼓的话,可以只换这个感光鼓也行,可以降低成本。
品牌有三菱,恒久。三菱的质量最好。恒久的次之。
12A有的¥30,有的¥15,区别就在于这个鼓芯。

去掉2颗螺钉,拿掉端盖,然后抽出鼓芯。
弹簧,x2螺钉,扔碗里。

鼓芯用报纸包起来,或者放在软泡沫上。
鼓芯有轻微划伤,打印就会有划痕。

第4步:抽出 导电棍

导电棍就在鼓芯下面,用尖嘴钳直接夹出来

第5步:抽出2颗销钉,以便于分离废粉仓和加粉仓
先用鼓风机吹一下里面的碳粉,不然黑乎乎的,看不到销钉孔。

工具:弯头锥

实在没有的话,用细螺丝刀或者铁丝用力捅也行
把2颗销钉,捅出来一小截就行,然后尖嘴钳抽出。

抽出来2颗销钉,放碗里。

现在取出的小物件一共5个:弹簧x1,螺钉x2,销钉x2这个螺钉丢了怎么办?淘宝可以买到。规格M3X7
我拆打印机经常丢,有时还会多出来螺钉:lol
每次丢,你都知道丢在那里,但就是找不到。
这个螺钉,很像那个人参果,掉地上就消失。
第6步:分离废粉仓和加粉仓

废粉仓:里面有废粉,清理掉。
可以用鼓风机直接把废粉吹出来。
或者拧掉铁盖板,把废粉倒出来。
12A费粉率还是比较高的。
不清理废粉仓,废粉满的话,会导致漏粉,打印纸面上很脏。

第7步:加粉

拿出粉仓,加粉口一端位置的判断:
很简单,粉仓上面,那个黑乎乎的沾满碳粉的,是磁辊。
磁辊有磁力,负责把碳粉从粉仓里面吸出来。
磁辊一侧有齿轮,另一侧无齿轮,加粉口在无齿轮的一侧

拧掉加粉口螺钉(这是第三颗),拆掉端盖

加粉口就出来了。拆掉胶塞,就可以往里面灌碳粉了。
拆掉的所有小物件:

左右端盖,销钉x2,弹簧x1,螺钉x3.
用裁纸刀划开粉瓶密封铝箔,灌粉。结束。

第8步:
装回去,就是反安装过程,不再赘述。

补充:
写此贴的原因,
网上搜了很多12A图解教程,
用的图片,发现都是解放前的。
模糊不清。语无伦次。
本人看到了,感到心里很烦躁。
所以做了这个教程。

网友A:
HP硒鼓中,12A是最好加粉的

网友:
补充:
M1005不联机情况下打印测试页的办法

屏幕ready 字符,点-----菜单/确定 OK  按键

按 左右翻页键,直到出现 report字符,然后点--菜单确定OK按键

按左右翻页键,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打出来
我们的目的,就是打印一张,看看效果。
我选的是Demo page,英文意思:演示页
打出来一张如下:

网友B:
我正好有这个打印机,收藏了,不过我是直接换硒鼓,加粉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这个打印机,收藏了,不过我是直接换硒鼓,加粉太麻烦了!

这个硒鼓,要25-20元。还是比较昂贵的。
自己动手,一瓶粉也就4元吧。省老鼻子钱了。

网友(2020-02-05):
学习!写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HP硒鼓中,12A是最好加粉的

我选88a。没销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硒鼓,要25-20元。还是比较昂贵的。
自己动手,一瓶粉也就4元吧。省老鼻子钱了。

你这粉也太便宜了。

网友:
废粉清理完再吹,不然容易搞一身黑。

网友:
再给你支个招:销钉(就是你口中的人参果,没见过这么稀罕的)没了,可以用外壳的螺钉替代的,少上一个,拧进去照样用,有时候不小心丢了可以应急

网友(2020-05-16):
引用 网友C:
这个硒鼓,要25-20元。还是比较昂贵的。
自己动手,一瓶粉也就4元吧。省老鼻子钱了。

10多元一个卖个易加粉的,打印效果还可以,碳粉对身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