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m (接稳压源微短路)

楼主(2019-10-28):
机器型号 :联想G40-70M

    故      障 :通电,电流0.001-0.02之间跳变

一个电容短路,下面附上图片和电容位置
简单明了!速度去搞定吧!

网友A:
19大电流吗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是联想本本的专利

网友:
捡钱。真好

网友B:
联想本本的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本本的专利

MLCC都这个毛病

网友C:
是接稳压电源电流自己跳变吗?按下开关啥电流

网友:
天天做一单这生意就行了

网友D:
修这款就是爽哦,天天修难修的机会死的。

网友:
这电容是哪的电容呢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集成高不说,19V的小电容也变小了,老是短路,经常修到

网友:
小问题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接稳压电源电流自己跳变吗?按下开关啥电流

不点开关就会跳

网友:
喜欢这样的简单明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款就是爽哦,天天修难修的机会死的。

感觉难就是技术欠火候,走弯路会长见识,遇到难搞的多想办法,多查资料,多问问

网友:
这么小都被你找到了,火眼金睛啊

网友:
我是烧机才查到的。楼主怎么查到的?

网友:
19V的小电容,造 成B+智短路了?

网友:
马上就要开课来深造自己一下 什么都不懂晕晕的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
大电流保护,挺多的这种机器,每次都把手烧个印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 有维修经验的 有些是可以看的出来的 所以一般修板 都要先看一遍主板 有没有烧过的痕迹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真的好爽,还不返]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了、、、、、

网友:
我来混个积分,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网友:
发现仁宝的这种板子特别容易大短,可能和那个纸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是联想本本

网友:
每天都能在论坛上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机器 。。。。。。。。。。。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可捡的

网友:
估计楼主是混积分的,什么都文字说明都没有,电路图解也没有,同一个位置,不同角度的拍了几张图,可能就是想告诉我们捡了个大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大电流吗
保护了不会大短过去的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微短很不好搞,楼主技术好

网友:
捡钱的活啊 最爱修短路的机器了

网友:
这是小问题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应该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了

网友:
公共点一量就知道了 ,然后烧机大法

网友(2023-08-10):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