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UO友达13寸常用ThinkX220/X230暗屏通病

楼主(2019-10-28):
由于手头此屏幕较多分享一下通病电容

此电容C501铲掉后需补F501
正常电压应该在12V 升压后VLED_OUT实测26V

网友:
修屏呀
楼主厉害了,我都是拿给别修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F501的位置本来是没元件的,c501拆掉后,就需要装了?
c501换个新的不行吗?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太多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F501的位置本来是没元件的,c501拆掉后,就需要装了?
c501换个新的不行吗?

有的 因为C501短路了所以F501肯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F501的位置本来是没元件的,c501拆掉后,就需要装了?
c501换个新的不行吗?

您要是有时间测量一下这个滤波电容的容量再补一颗来稳定背光的供电也是极好的挺慈善的

网友(2020-03-17):
这玩意很少看到师傅修多数都是直接叫我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