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款A2159 板号820-01598-a 进水不充电 捡钱和A1286换显卡风扇狂转

楼主(2019-10-28):
A2159主板小量进水 洗干净丢烤箱烤干 用风枪加焊 U3100 图纸没找的 两个芯片 公共电就有12.5v的电压了 机器充电了 占时没密码 不能外接系统 反正电是充了 问题解决

A1286 这台机为什么要写了 就是换了tb网站的改良显卡N11P-GE1-W-A3 换了就风扇狂转
原先还以外供电有短路 和多个数据总线有问题· 测了一个上午 没发现问题 就进系统 发现用集显正常 转换到独显就狂转 运行慢
换个料板拆机显卡没问题了  这是第一次遇到 做个记录吧 估计是机器太老不支持改良的吧

网友:
手机太久 拍不了高清 将就着看看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台A1398 12年的在苹果系统用集成显卡就会风扇狂转开独立显卡就很正常 查IC2总线没有发现问题  后换了CPU都不行就直接退给客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台A1398 12年的在苹果系统用集成显卡就会风扇狂转开独立显卡就很正常 查IC2总线没有发现问题   ...

苹果风扇狂转 无非就是有3v供电短路 或i2c总线有问题 就几个 有换南桥或显示转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风扇狂转 无非就是有3v供电短路 或i2c总线有问题 就几个 有换南桥或显示转换芯片吗

还有就是转换独显或集显的 i2c总线供电和对地值都正常吗 有个转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台A1398 12年的在苹果系统用集成显卡就会风扇狂转开独立显卡就很正常 查IC2总线没有发现问题   ...

还有的就是后级3v转换电压有微短路也会风扇狂转 这有修代购 3.3 s4的电压 没短路 就是对地值少了点 后来查到是雷电口的大芯片坏了 拉低了对地值 但没短路 也是3。3v就是风扇狂转 后来告诉客户不要用雷电口把那路的电阻拆了 机器就好了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楼主上面那个A2159收费多少新机器应该多收

网友:
过水机,清理,加焊,完美修复,赞

网友:
进水严重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有个转换芯片的

网友:
还是老司机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