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000 板号为NM-A361 怪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9-10-28):
联想V3000  板号为NM-A361   此机为大短,其中一个电容短路了,以为拆掉OK,正常,待机为0.015,结果电池和电源同时用大短,以为充电电管子的问题,结果测量, 发现PQ302 这个管子有问题标识为TPC8127,其中4脚 和5678脚已经导通,拆下来量一样,换了一个P管上去换,结果保隔正常19V,结果不会出待机电压,太郁闷,要按一下开关,才有待机电压出来0.015,但不能再上电,只能电流到0.015,以为搞出问题,后再换回原来的管子,待机是出来的的,上电能正常显示的,怪了,那个管子导通控制脚都是高电压18V这样,B+就是在18V,想不明白,我更换的管子难道有问题,换了两三个一样的情况,不管换不换那个PQ302 ,只要出待机,电池和电源就会大短,BQ737换过一样的情况,如果直接在PQ302中的5678脚 直接拉一19V,是和换管子的情况一样,唉,怪问题,难道要弄成电池不能同时用才可以
为什么换了管子,保隔都过了,怎么就不出待机电压,却坏的管子不换就可以出来待机,有点想不通。

网友A:
你换坏的管子保护隔离可能就没过,是电池过来的公共点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坏的管子保护隔离可能就没过,是电池过来的公共点电压吧

是单独电源,不接电池,换管子后,如果电池和电池一起用的话,按开关后,会出现大短,如果不接电池,按开关待机为0到0.015出待机电压,但再按完全没有反应的,不动的。

网友B:
z这个还是有个关子坏了,是个小家伙,仁宝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这个还是有个关子坏了,是个小家伙,仁宝的有这个问题。

你说6脚的双N管那种?换过了相关的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C:
电池隔离管怎么样了,如果电池隔离管没问题 优先换下电池看看

网友:
仁宝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隔离管怎么样了,如果电池隔离管没问题 优先换下电池看看

那个管子G极和S极都导通了,这样的管子才过出待机,换上正常的管子,公共点有电压出,但不出待机才是怪问题,想不明白

网友D:
你这管子g级18v不对哟!p管g级只有9v多才对。两个隔离管有没击穿?pacin是否为高。pc301和pc308电容量量有惊喜。

网友:
pacin acoff这两路捋一捋。

网友:
充放电逻辑有问题  在检查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电压导致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做工越来越差 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查电池隔离管子 和保护隔离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管子g级18v不对哟!p管g级只有9v多才对。两个隔离管有没击穿?pacin是否为高。pc301和pc308电容量量有 ...

那是管子通了才是这样,换了好的管子就是低电平 了,公共点也是有电压过来,但不出待机电压,你要看清我上面所发的,第一个管子是G极D极通了,但D和S极是不直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