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幕时好时黑屏,开机闪一下黑屏或者开机亮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9-10-28):
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开机一会就会黑屏、有时候开机闪一下就黑了,这是驱动板或者逻辑板的问题吗?还是屏坏了
显卡没问题,换平台了还是这个样子、里面有根链接电源的供电线重新插一下会亮但是一会就黑了,换了供电线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有大佬吗?

网友A:
查一下,看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看是不是背光问题

请问下您怎么查啊?是不是要把液晶屏上面的一层铁板拆掉

网友B:
直接送修,自己暂时还是不要去玩(如果换根线能好,开维修店的师傅就不要买工具了),毕竟液晶屏很脆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送修,自己暂时还是不要去玩(如果换根线能好,开维修店的师傅就不要买工具了),毕竟液晶屏很脆弱的。

一个屏才三百块、我到修理店都说要两百多才能修好

网友:
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啊,我好在淘宝上买配件

网友:
帮帮忙呀大佬们

网友C:
先排除灯管问题 灯管没问题就是升压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灯管问题 灯管没问题就是升压板坏了

我把屏幕都拆了,用驱动板点亮灯管还是一闪之后就灭了

网友D:
百分之90是灯管,换灯管吧,应该是灯管老化了,小部分是灯管升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90是灯管,换灯管吧,应该是灯管老化了,小部分是灯管升压问题

我买了根358mm的通用灯条怎么灯条不亮呢,之前的好歹会亮一下,新的灯条只发热不亮

网友E:
你要不是做维修的就没有办法,,,,,,做维修的手上会有屏来试一下,,,或者在黑屏测量开启信号来判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是做维修的就没有办法,,,,,,做维修的手上会有屏来试一下,,,或者在黑屏测量开启信号来判断

这个我把液晶屏拆下只有一个灯管,通电还是灯管闪一下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把液晶屏拆下只有一个灯管,通电还是灯管闪一下黑屏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G:
可能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背光问题

背光指的是灯条吗

网友F:
我把供电的接口扒掉重新插上去会亮一下或者亮一会

网友H:
外接个升压板测下,估计板上的升压电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个升压板测下,估计板上的升压电路不正常

我这是一体机,升压供电是不是都在那个小板子驱动板上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把供电的接口扒掉重新插上去会亮一下或者亮一会

这就是保护呀,,亮一下就灭是典型的保护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保护呀,,亮一下就灭是典型的保护动作

怎么把保护去掉啊,我自己买的灯条装上去怎么也不亮就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把保护去掉啊,我自己买的灯条装上去怎么也不亮就发热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是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是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吧,,,,

关键是这个屏才三百块、拿去修人家都说要一两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要是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吧,,,,

液晶面板也会保护吗?我以为是灯管和驱动板

网友:
如果升压起来了   就是灯条问题了

网友:
查背光吧黑了拿手电照照有没有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