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上电时序分析 通用版号820-3437/00165 手绘讲解和维修技巧分析

楼主(2019-10-28):
A1466 上电时序分析 通用版号820-3437/00165 手绘讲解和维修技巧分析
820-3437使用的是HASWELL-ULT 单CPU版本属于4代U
820-00165使用的是BROADWELL-ULT 单CPU版本属于5代U

小弟不才,整合了这段时间维修,写下上电时序,如有兴趣者可以看下、

此上电时序通用820-3437和820-00165,就是说从13年到17年的苹果笔记本Air的机器都可以通用。

我们先来看下他们的电压产生顺序
1. PP3V42_G3H=3.42V
2. PPBUS_G3H=8.6V
3. PP3V3_S5_REG_R=3.3V
4. PP5V_S4RS3=5V
后续还有内存电压和CPU电压,这个我后续更新,如果你能修好上面四个电压,80%的Air你都能修好了。

Air机器的适配器电压为14.5V,经过一个电源小板到底主板的电源接口J7000,虽然电源小板集合了很多功能,但是买一个没多少钱,我再次就不熬赘了,只会分析主板的上电时序。

保护隔离

PPDCIN_G3H=14.5VPPDCIN_G3H经过Q7010导通,产生PPDCIN_G3H_ISOL=14.5V,PPDCIN_G3H_ISOL经过R7005/D7005送给U7090的VIN引脚供电(或在电池模式下有PPBUS_G3H经过R7006/D7005给U7090的Vin脚供电),同时经过R7080/R7081分压给SHDN脚作为芯片的开启信号,U7090得到供电和开启信号后,产生PP3V42_G3H=3.42V,线性电压,此电压第一个出来,是非常重要的电压,拿到机器后,首先需要查的就是此电压,此电压会硬盘硬盘和EC的工作,实际维修过程中,此电压经常出现问题。

PPDCIN_G3H_ISOL=14.5V经过D7105/R7105变成CHGR_DCIN给U7100的第2脚供电DCIN。PPDCIN_G3H经过隔离管Q7180经过R7120检流电阻,由U7100充电芯片PWM控制Q7130产生电压PPBUS_G3H=8.6V公共点电压

PPDCIN_G3H_ISOL=14.5V经过R7110/R7111两个电阻串联分,产生CHGR_ACIN信号送给U7100第三脚ACIN,为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此引脚电阻分压得来的是3.8V

U7100第二脚DCIN,第19脚VDD输出5V PP5V1_CHGR_VDDP,然后经过电阻之后供电给20脚,这个电压主要给内部芯片模块供电。

U7100的第13脚SMB_RST_N,复位信号,必须拉高为3.42V

U7100的第6脚是设定公共点的电压设置脚CHGR_CELL。

CELL接供电为12.6V
CELL接地为8.6V
CELL悬空为4.2V,这就可以解释通为何15寸的苹果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压为12.6V,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下15寸笔记本的CELL引脚是如何链接电路的
当DCIN和ACIN条件都满足的时候,芯片会发出一个信号SMC_BC_ACOK,这个信号直接到EC,此信号被上拉为3.42V。

EC待机

EC待机必查的几个条件
1.        PP3V42_G3H=3.42V供电给VBAT,VDDA,VDD引脚提供电压电压
2.        EC的12M晶振起振Y5110
3.        得到U5110的PP3V3_S5_AVREF_SMC供电VREFA+和SMC_REST_L复位信号
4.        得到SMC_BC_ACOK适配器检测电压

然后EC内部程序开始工作,配置GPIO引脚

桥模块待机
下面是我个人整理的Air的11大待机条件,专门用来苹果笔记本的4代和5代U
桥的11大待机条件
1.VCCRTC   RTC模块供电
2.RTCRST*复位
3.SRTCRST*复位
4.RTCX1    32.768引脚
5.DSWVRMEN
6.VCCDSW3_3
7.DPWROK
8. SLP_SUS
9. VCCSUS3_3
10. RSMRST
11. SUSCLK
12.PWRBTN
PCH 11大待机条件满足之后,按下开关,开关信号送给EC,EC检测到LID休眠盒盖开关为高电平,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的开机信号给桥的PWBRTN*,PWRBTN*是CPU内部的标准开机引脚,PWRBTN*到达CPU,CPU之后发出SLP_S5*/ SLP_S4*/ SLP_S3*/ SLP_S0*到达EC,然后延迟发出SM_PG_CNTL1

苹果的笔记本没有CMOS电池,桥模块待机VCCRTC来自PPVRTC_G3H

桥模块的待机时钟并木有32.768晶振,次经侦来自U1900, PCH_CLK32K_RTCX1=32.768

PP3V3_S5给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供电

U7501的S5_PWRGD通过PP3V42_G3H上拉后送给EC得到PW_DSW_PWRGD给PCH的DPWORK

触发

按下开关机键产生SMC_ONOFF_L到达ECEC产生PM_PWRBTN_L到达桥,桥的待机条件完全满足之后,并且收到信号PWRBTN之后,产生
PM_SLP_S5_L/PM_SLP_S4_L/PM_SLP_S3_L/PM_SLP_S0_L

供电和时钟
PM_SLP_S5_L/PM_SLP_S4_L/PM_SLP_S3_L/PM_SLP_S0_L从桥模块发出后到达EC

接下来需要关注的PGOOD信号
  • P5VS4RS3_PGOOD
  • PP1V8S3_PGOOD
  • DDRREG_PGOOD
  • P1V05S0_PGOOD
最后得到ALL_SYS_PWRGD
ALL_SYS_PWRGD送到U1930的第2脚,与1脚得到CPU_VCCST_PWRGD

CPU_VCCST_PWRGD到达CPU之后,CPU发出CPU_VR_EN,到达U7200VR_ON脚开启CPU供电,发出信号CPU_VR_READY信号给到CPU内部引脚

CPU_VR_READY另外一路到达两个U1950,产生PM_PCH_SYS_PWROK

PM_PCH_PWROKPM_PCH_SYS_PWROK信号给到CPU引脚SYS_PWROKPCH_PWROKAPWROK。一切信号正常之后,24M起振,起振正常之后,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CPU最后发出PLTRST延时发出的平台复位3.3V,给主板各个设备复位,CPU内部完成自身复位,CPU模块收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信号,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调整CPU核心电压到合适的电压

CPU一切条件满足之后,主板开始读取BIOS自检,当自检完毕之后亮机

我也是摸索着写出来的教程,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我来修改。

另外烦请各位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帮忙加个分。谢谢各位

 会员806241300鑫豆2024-10-24 09:23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4-10-23 23:32
 会员960586300鑫豆2024-10-12 10:55
 会员1518748300鑫豆2024-10-10 09:11
 会员1547213300鑫豆2024-9-29 00:00

网友A:
1466算是常见机型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厉害啦哈拉海

网友:
写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万分感谢!

网友B:
真是好东西 1466现在修的也很多了

网友:
1466现在修的也很多了

网友:
我有台a1398 板号 是820-3332-a 电池的电量冲到百分之30 之后 充电电流就很小 只有0.3a 正常情况充电有2.5a了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已经遇到第二台了 这机器应该是通病 第一台没有修好过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到 你的笔记 想起 当年我 学习时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 给 楼主加分。。。

网友:
很不错!媲美船长的。

网友C:
高手分析到位谢谢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PDF版啊

网友:
厉害厉害,不过呢船长之前做过PDF版本的

网友:
蛮详细的 ,用心了

网友:
我修到过3437主板进水的 这CPU_VCCST_PWRGD这信号到cpu短了 把电阻拆了 机器一样进系统没问题 不知为什么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LZ写得不错,不过桥待机还需要BATLOW吧

网友:
学过黄老师的苹果上电时序,再来看看你写的上电时序,写的很详细,能写到这个地步,说明你的确很用心,用在实际操作中,能修好同款苹果笔记本90%以上的问题。 写得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6算是常见机型了,楼主辛苦了。

对于我们这些起步晚的人,得多加努力才行啊~~~要不然跟不上步伐了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起步晚的人,得多加努力才行啊~~~要不然跟不上步伐了。谢谢您的回复,刚刚学习没多久,需要更努力才是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起步晚的人,得多加努力才行啊~~~要不然跟不上步伐了。谢谢您的回复,刚刚学习没多久,需要更努力才是。您也加油发帖哦,我看你的帖子才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东西 1466现在修的也很多了

嗯,我这不是刚学习没多久吗?需要多努力才是,修了点机器,看了点电路图,找了cpu的时序图一路摸索着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分析到位谢谢啊

希望对您有用,也希望多多回复和加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