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377

楼主(2019-10-28):
今天客户送过来一台acer的上网本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4不动。拆机发现主板集成2g内存。客户又装了一个2g的。把掉内存用集成的也是电流到0.4不动。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一样。cpu和桥是二和一的。用bga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主板的板号是12281-1.测了一下供电都正常。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了。据客户是头天晚上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就不开机了。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遇上过吗

网友:
;以前修过几台这种cpu桥二合一的芯片容易坏

网友:
不行的话明天找个芯片先换上了试试

网友:
最后发现主板有点轻微进水。清除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板层是否断线吧,另外看看电压过没过内存

网友:
看电流连cpu都没过

网友:
最后好是给客户了没修

网友:
最后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