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ASUS X550CC 进水维修<不知道放多久了....>

楼主(2019-10-28):
拆了一台X550CC   氧化成这样想必是进水机
屏线跟屏线接口应该已经没救了....

先清洗

先把屏线接口拆了   LED_VCC...直接拉19V过去就好
其他检测点都OK

测一下5V电感  3V电感    3V短路
PU8100<UP1589Q>先拔了<换了3颗黑心商人短路一颗  发烫一颗>
终于没短路了

上电

待机5V出现
这款笔电只有5V待机     3V要按下开关才有

当然不会天天过年.......无反应

待机正常

CPU-显示卡无电.....
查PU8501<RT8813A>  21脚 脚 有5V

查PU8200<RT8202M>12脚短路....拔了还是短
PQ8200  G短路  D无阻值  拔了G不短路
D连PR8202  电组一夹就碎.....换上820K

都换好以后     CPU电压出现了.....

但是还是没萤幕..............最后遮蔽主板内存.........插上一条<跳电组遮蔽>

亮机

屏线坏了    但屏OK.....

<虽然短短的一篇.前面光是处理氧化的接脚....都半天了>

网友:
高手啊,都这样了都能修好,楼主好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