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键盘失灵

楼主(2019-10-28):
FX63V键盘全部不能用,开关键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常亮。板号:DABKLMB28A0 REV:A。
先是刷的BIOS涛声依旧,
再换EC,涛声依旧。

后面发现这个机子有个独立的芯片来控制键盘,IT8296且带程序。要买剪板的芯片才行。换完了还是尽量拖一下脚位,不然会造成一些按键没用。

换完以后键盘全部正常,关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能熄灭。

网友:
怎么脱脚位!!

网友:
要买剪板的芯片才行

网友A:
难道买全新IT8296来写程序不行吗?键盘都直接连到了IT8296,你为什么还要去换IT9897呢?

网友(点评):
用什么编程器刷?程序从哪弄,转接座怎么弄? 现在你是知道了键盘连的IT8296E,没遇到过这种机子一开始肯定想到的是IT8987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买全新IT8296来写程序不行吗?键盘都直接连到了IT8296,你为什么还要去换IT9897呢?

之前不知道啊,没见过这芯片,以前的经验么都是直接换EC。

网友:
BIOS程序官网有下载的,刚才下载了,看了一下,要和原机BIOS,加上ME和文件头就有可以用了。

网友:
不带程序

网友:
我买芯片的卖家说是带程序的。

网友:
你为什么还要去换IT9897呢?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的独立芯片控制的了

网友:
1000买这个主板

H55
可惜了前几天修了一张这主板,修好才收100多块钱,要是晚一点来取货就把主板拆卖给你。。这次亏大了。。

网友:
测都不测一下就直接换吗。。。。。。。。。。。。。。。

网友:
键盘也整单独的芯片了

网友:
谢谢提醒,差点走了弯路,我还以为那个是读卡的控制芯片,没仔细看

网友:
没事 在线等一块 ~~~

网友:
感谢楼主!受用了!

网友:
直接换芯片 老哥这车开的真是稳

网友:
是拖脚位 论坛好多人发帖打字太快容易写错别字

网友(2020-06-05):
谢谢了,我碰到的也是一样的故障,换了键盘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B:
我想问下 修之前有没报风险啊

网友:
这个有程序可以解决的

网友:
华硕带单独控制键盘芯片的型号很少

网友C:
问下你换的IT8987E带程序不,EC我有个没有开关电压 3.3V
我记不得了,你看下点位图,应该是带程序的ec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你换的IT8987E带程序不,EC我有个没有开关电压 3.3V
我记不得了,你看下点位图,应该是带程序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