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 换套件(CPU,字库)

楼主(2019-10-29):
这个板子带胶芯片主要有三个,分别是CPU,字库,主电源。如图1,
板子的布局是CPU紧挨着字库,而主电源在CPU正后方!虽然已经是换套件了,但还是要尽量不要吹爆电源,因为电源芯片上的胶不太好处理!尽量快速拆下来!还有一个很恶心的事情是拆屏蔽罩!和苹果板子的屏蔽罩有区别,高温锡,而且是整个屏蔽罩都有锡!直风小嘴,高温,大风!暴力一点拆,不然也很容易吹爆带胶芯片!  在植锡过程中,点要均匀,尽量小!锡不要太干,湿点好!图中CPU已经植锡完成,字库还有胶,装好后CPU电流是20左右起跳,定50以上,60以下,正常值!接下来就可以装字库了!装好字库测电流时需观察,跳变过程中,如果CPU电流出来后,定电流,一般都是CPU没装好,如果跳变过程中,电流低于CPU电流定住,字库坏或者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一般这情况我们都修不了了

不是高手,只是在迅维学习的时候,CPU这个坎没过!,现在报仇,不顺心就撸一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这机器有必要怎么折腾吗

有的,练手工也好啊!

网友:
解账号锁吧

网友A:
高手,,一般这情况我们都修不了了

网友:
为什么换套件啊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这机器有必要怎么折腾吗

网友C:
字库坏了也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库坏了也能换

字库加密的,一套换!

网友D:
小白学习阶段,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学习阶段,谢谢分享

这个多练不难的

网友:
大神,膜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