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lite屏幕装进去主板就发热

楼主(2019-10-29):
P9 lite屏幕装进去主板就发热,拆开就正常。有没有人帮帮我啊

网友:
楼主多说两句不行吗,换块屏试过没有

网友A:
装屏进去就就发烫,请问按开机键能触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屏进去就就发烫,请问按开机键能触发不?

可以的,可以触发,屏幕有时候会闪。

网友:
屏显座子打阻值啊

网友B:
是不是屏幕有问题啊,换过屏幕试过没?

网友:
屏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背光升压电路的问题,重点看升压二极管,电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幕有问题啊,换过屏幕试过没?

没有换过屏幕

网友:
我来混个积分,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网友:
讲清楚啊,大佬们都看不清楚

网友C:
查一下背光线路,因为这个需要插屏才启动,一般闪一下再暗屏,你看看到底进没进去系统,会不会有LOGO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背光线路,因为这个需要插屏才启动,一般闪一下再暗屏,你看看到底进没进去系统,会不会有LOGO ,

补充可能是暗屏状态

网友:
不太会搞苹果 期待楼主的答案 】

网友:
描述太少了,熏一下看哪块发热,看一下电流,不就缩小范围了吗,这样笼统的说没法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