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p系统不能连接局域网

楼主(2019-10-29):
有一台装xp系统的电脑不能连接局域网,开机后 查看 本地连接 显示已连接上,自动获取路由ip正常,ping网关出现hardware error,更新网卡驱动后不行,更换主板后不行,但先禁用本地连接后再启用就正常了,不想重装系统外,怎么处理,求助。。。
电脑

网友:
珍藏多年的网络修复工具!
忘记传了···楼下下载

网友:
往往不想重装系统的最后发现还是重装系统来的高效彻底快速

网友A:
IP没有填吧
theso
自动,手动都试过了,本地连接 先禁用再启用就好了,只是重启后又不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没有填吧
自动,手动都试过了,本地连接 先禁用再启用就好了,只是重启后又不行了

网友:
禁用,启用就好,得重启又不行了,这可能是机子有病毒吧,查杀一下吧

网友:
可以试试把网卡调成10M的

网友:
我这有修复软件,你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重装系统来解决是最块的方式

网友:
可以先有360里的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2020-01-03):
装系统搞定一切

网友:
局域网每台设备必须指定ip。不能用自动获取,相当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