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I7 D2二修动手脚艰难维修

楼主(2019-10-29):
电脑型号:神舟K660D-I7 D2
板号:DAOTWKMB8C0 REV C
故障:开机0.8A不显示
1:这个机子0.8A第一感觉就是CPU挂了,CPU是I7-4710,手上有个能跑码但是不显示的CPU装上去跳变几次到1.8A。和客户说主板CPU都挂了,报价换I5的CPU ,客户接受。心里想换个U就行了。立马定U。
2:、等2天CPU回来装机,开机亮机显示慢,进系统输密码界面1分钟自动关机。 进PE不关机,怀疑可能系统问题,装系统过程发现,这个主板重启边关机,重启的时候电流会在0.6A停几秒,然后到待机不会不开机了。和进系统掉电一样,掉电的时候电脑不工作了电流会在0.6A停几秒然后到待机。
3:装完系统发现故障不变。拆机准备刷BIOS,一看主板显卡焊过了,BIOS动过了,先刷BIOS故障不变,进安全模式不会掉电,心想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停用独显进系统几秒还是掉电。
4:看掉电的电流像是CPU突然不工作了,进安全模式停用CPU驱动,进系统正常,鲁大师测试CPU性能显卡性能均正常。
5:重点怀疑CPU这边出问题了,找电脑拆了个CPU装上去故障不变。
6:重点怀疑CPU供电和CPU外围电路问题,看CPU是三相供电带I5的U应该不会有问题。给CPU加了个大电容还是不行,此时维修陷入困境,想骂人了
7:最后没办法仔细观察CPU旁边元器件,发现有2个没有电阻的焊盘不对,看样子以前应该是有电阻的,看图纸R141 R143都是有电阻的。按图纸补上电阻,故障排除。

9:最后还是很奇怪看电路电阻是SVID信号的,为什么这个信号断路了,CPU还能工作呢?

网友:
那i7cpu是不是没怀呢

网友:
好奇怪,这对总线电阻没有竟然 还能显示,LZ很细心

网友:
原机的CPU坏了

网友:
难道是上家动了手脚.............?高人哦。

网友:
2修的就是要人命

网友:
二休有时候要把人搞风的,按理说没有这个电阻应该不亮机才对

网友A:
这CPU也能换可以啊

网友:
一开始是vboot电压  吧    没有svid调节

网友:
8 9系列SVID是用来调节CPU电压。

网友B:
请问0.8左右电流你为啥就怀疑CPU挂了呢?

网友:
换U用的什么BGA

网友:
高手,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是不上电的,也是人家动过手脚的,有图纸好办些

网友:
二修机器有时候要把人搞死

网友:
广达掉电,一般查供电!

网友:
4代 应该大部分还是能拆的  有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0.8左右电流你为啥就怀疑CPU挂了呢?

经验吧,遇得多了,看电流不跑码,这个U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CPU也能换可以啊

这个U可以拆下来的啊,不用BGA

网友:
理说没有这个电阻应该不亮机才对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有图纸那怎么去维修呢 】

网友:
动过手脚的机器太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