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苹果系统装10.13和14提示应用副本已损坏

楼主(2019-10-29):
这几天,苹果系统装10.13和10.14以上的系统会提示应用副本已损坏,这个是苹果服务器问题,等待即可。
10.12以下没有此问题

网友A:
不要瞎说,是因为10.15系统发布,旧的系统取消服务器验证导致,正确的解决办法
打开终端输入:
date 062614102014.30
就可以安装了,和之前安装OSX10.9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
是这样吗?那我来试试

网友:
两种解决方案.1.更改时间安装。2.到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8052重新下载安装系统包制作安装U盘安装。

网友:
更改一下终端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瞎说,是因为10.15系统发布,旧的系统取消服务器验证导致,正确的解决办法
打开终端输入:
date 0626 ...

老哥   10.10-10.12  命令发一下吧  老是提示不能验证  已遭破坏或篡改

网友:
时间设置问题

网友:
可不要误导新人哦  改下时间即可

网友:
解决方案date 1010232320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