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D3H rev 1.2 not boot

楼主(2019-10-29):
ChecK volt:
RAM = 1,5V
DDRVTT = 0,75v
VCC1_5_PCH = 1.5v (Q26)
VCC1_05_PCH = 1.05v (35)
VTT_PWRGD = 1.1(Q50)
N_CPUPWROK = 1.08v(Q51)
N_SMBDATA = 3,3v
N_PCH_VRMPWRGD = 1.3v (DQ1=>fail) Remove DQ1=>N_PCH_VRMPWRGD =3.3V (main boot )

网友A:
怎么鸟语??????????虽然看懂了,但看得太吃力

网友:
拆了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Sửa chữa phải sửa zin như nhà sản xuất. Bởi vì các kỹ sư nhà máy đã thiết kế tiêu chuẩn không có gì gọi là dự phò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鸟语??????????虽然看懂了,但看得太吃力

I do not speaks china, i use English. You can soft transla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 do not speaks china, i use English. You can soft translate.

中国人不说中国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不说中国话?

Sorry you, i live in Vietnam.

网友C:
在越南那个市修电脑阿?生意好吗?

网友:
更换DQ1电压正常!

网友D:
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手上有一片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不说中国话?

扯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手上有一片反复重启

We check all volt main: Volt RAM, Volt PCH, Volt Vcore. After We check all volt slave cpurst, cpupwrok, V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越南那个市修电脑阿?生意好吗?

Very good repair work, I find your avatar very familiar. Maybe you are from Russia.

网友E:
此网站还有外国人来逛啊

网友:
原来是个越南同行。。。。。

网友:
拆了DQ1亮机了。。。DQ1拉低了VRMPWRGD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网站还有外国人来逛啊

You guys are very good at technology. You produce the circuit board and repair it very well. We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to learn from you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老外技术不错!英文描述的通俗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do not speaks china, i use English. You can soft translate.

是Chinese.不是China大兄弟

网友:
sorry my friend is not chinese, i don't know chinese, i can't join the forum in chinese Hope you understand and sympathise.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478 的原装散热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