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西数1T的机械硬盘,插上

楼主(2019-10-29):
朋友们,西数1T的机械硬盘,插上电脑显示写保护,复制不了文件,硬盘也没有坏道,请问有什么方法排除故障,知道的还请告诉?谢了!
电脑

网友:
硬盘是不是做过阵列

网友:
没有做过阵列。

网友:
去掉写保护就可以了,用WDR或者其他WD软件都可以,如果你懂硬盘都话,读出硬盘都02模块,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