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oppoa57手机,这个小板坏了

楼主(2019-10-29):
oppoa57
手机
,这个小板坏了会导致无信号吗,手机一点信号没有
手机

网友:
会的,上面有天线接口和开关。

网友(2020-01-03):
换了不行就是主板,我换过华为无4G更换此板完美修复,如果更换还是无信号,那就是主板射频接收发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