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旧主板拆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用于更换

楼主(2019-10-29):
能否从旧主板拆三极管场效应管用于更换,我用风枪拆了几个三极管,焊上后测试都是坏的。为什么?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弄坏了。

网友:
可以的  拆下来测试好在装啊 装上去坏了证明电路有问题

网友:
装上去就炸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测量通过

网友:
型号搞对

网友:
肯定可以啦,除非是坏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了,,,,,,,,

网友:
控制脚存在断路

网友:
料板上拆场管是最稳当的方法,比买来换安全。当然极性得整正确。

网友:
发现拆的更稳当过淘宝买的。

网友:
你没听过“料板”吗?

网友:
料板上的都是真货,假货宝上买到真货几率有多少?

网友:
这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