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用超级终端TTL线刷出现这个提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29):
杂牌组装机HK-T.RT2995V01,开机进桌面后重启,在某宝根据逻辑板型号买了个数据,U盘升级后变砖,研究了几天TTL线刷(其中等线等了几天),用超级终端刷进去还是砖,又在某宝上买个原厂数据,刷到超不多10分钟一直出现“wait system to stop power on video”的警告,哪位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怎么回事?

网友:
沙发等大神指导,本想把原厂数据共享下,结果太大了发不了!!!!!

网友:
关机 然后再开机试试   具体的可以看我签名

网友: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A:
多谢以上两位!昨晚用三版数据轮流试,三个报错都不一样。一个是报一楼的错误,一个老是报两个地址出错,还有一个刷到最后报失败,估计是运存或存储器问题。刷了几十次后终于见到“check video a……”,a/b/c/d/e/f……轮流,中间一直夹着报错“0X00000038”。不管它,十分钟后再看还在检测,报错变成“0X00000029”,于是断电、拔刷机线,开机居然亮了,估计系统是刷好了,最后的检测通不过。但是开机以后直接到频道1,没有遥控,按面板没法进入智能系统,不知道是数据问题还是需要遥控原因。暂时不管了,到时买个遥控再测试吧!反正是自己的了,当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以上两位!昨晚用三版数据轮流试,三个报错都不一样。一个是报一楼的错误,一个老是报两个地址出错,还 ...

应该是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