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 960 2GD5 OCV2 显卡掉了二个电阻,

楼主(2019-10-29):
现在故障是打不上驱动, MSI 960 单风扇,
进可以系统

上面有明显的掉件,不知道阻值大,有这个卡的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吧,不妨先装两个电容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吧,不妨先装两个电容试一试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看了淘宝的上面的图片,这个是电阻,不是电容,具体多少阻值不知道啊,~

网友B:
你测下右边数过来第5那个金手指上的电阻,想来应该是一样的。*是B11脚吗?是的话,就是Power Good (电源好)。两电阻是不是分压的,是的话就要注意了。

网友:
测下旁边电阻多少,装上试试再说

网友:
电阻是不是通向金手指?

网友:
显卡有电路图吗?

网友:
唉,现在的图纸真的好难找。都是要钱的,建议淘宝花钱买一份或者论坛大佬买一份图纸,不要乱搞。搞坏的价值还不低

网友:
旧板拆二个完事

网友:
数据电阻1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右边数过来第5那个金手指上的电阻,想来应该是一样的。*是B11脚吗?是的话,就是Power Good&#8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早上测了一下,第五个电阻的阻止是0欧

网友: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是二个电阻,还是只有一个电阻  都是100欧

网友:
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是供电的话 就 小

网友:
搞好了么 是这里的问题么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容一个电阻,连到右边一排金手指最左边的一片,那个脚是rest复位信号。。连的应该是0欧电阻

网友:
私信我,我给局部图。

网友:
明天上班给你找下图。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显卡PCI-E 插槽来的复位信号 PEX_RST 电阻应该是0Ω的

网友(2019-12-19):
这卡的BIOS可以备份一份给我么 谢谢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看了淘宝的上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