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58-TIX 异样花屏黑屏求分析

楼主(2019-10-29):
一台海尔 T58-TIX  主板版号6-71-n85h0-D02B  配置 I7-7700HQ 显卡GTX-1050TI 故障:进系统花屏黑屏 插上HDMI外接显示器就正常了,断开HDMI线马上花屏,系统装过,内存换过 BIOS刷过,因为机器能亮 没有思路了,不敢乱搞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没有思路了,是不是CPU坏, 请教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
如图下面  插上外接HDMI线就正常  断开就黑屏 黑屏有时候会花屏

网友:
干显存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存 试试                                                                                          ...

这种问题很少见,显存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