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必须把cmo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9-10-29):
按开机键无反应,必须开后盖,把内置电池和BIOS电池都断了,然后接电源,自动开机。
开机后,系统的时钟不对了,也能充电。拔了电源后,电池不能供电。关机后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
送修吧                  迅维就有直营店

网友:
估计是硬件有问题  建议送修吧

网友:
查主板电池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