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321s外接显示,内接不亮

楼主(2019-10-29):
hp 4321s外接显示,内接不亮;查屏接口那边电压,发现1,3没电压追其电压来源 q7010 2脚沒电压,后来拆了q7010直连3跟2,电压有了,屏也亮

网友:
简单就好。

网友A:
屏缺电压   啦个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缺电压   啦个电就行

是受显卡控制,估计显卡有问题没发出电压开启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