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关机自动重起

楼主(2019-10-29):
GA-G41MT-S2PT关机自动重起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 研究了好久没有弄出来, 后来想想还是看百度上怎么说, 结果那么简单的事情想的太复杂了!!! 其实有的时候把事情看简单一点也许会很快解决问题的。

网友:
网络唤醒。
这主板,把那个
power by  mouse鼠标唤醒   关闭。
power by keyboard键盘唤醒  关闭。
不然的话,拍一下键盘或者鼠标 也会自动开机。
华擎G41,也有类似问题。关闭后,拔掉键鼠就会自动开机。插U盘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不知道还原bios设置能不能 正常关机啊

网友:
还原bios设置,有些是按快捷键F9。

网友:
长期招主板工控维修人员w15017483676

网友:
这项应该属于默认关闭的吧

网友:
这次真是学习了。。以后注意了,之前好像也碰到过,但是被我换了主板了

网友:
我碰到技嘉的H55关机是重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我遇见个联想的主板也是关机重启    最后在BIOS里面设置的改了就好了  有些在BIOS里面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这个跟我以前修过的问题类似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70372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25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