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8代无4G维修一例

楼主(2019-10-29):
二修8代无4G维修一例
上家动过射频和高频功放和功放供电管,射频周边封胶元件都爆锡了!射频边上有绿油说明有补过点,更换一个把上家换过的射频、高频功放、供放供电管都更换一遍还是没4G,仔细观察发现射频边上让上家搞掉了一个电阻,补回去之后还是没有4G;考虑到上家吹爆锡射频周边的元件,那射频边上的一个信号转换的封胶GPOLAT_EF小元件也可能被吹爆了!更换这个小芯片之后4G信号出来了,但时有时无,有时候直接变成EDGE,太多时数时是EDGE, 那有可能高频通道上的元件还有问题,先从无封胶的简单的开始,拆掉天线滤波器FLTRI_E发现1脚断脚了,该脚正是超高频功放天线脚,更换一个FLTRI_E再测试4G正常了。

网友:
牛逼,八代机子这样修都没事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