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提示温度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9-10-30):
6P用几分钟就提示“Iphone温度过高,冷却后再使用.......”,单板开机测试还是提示温度过高。出现类故障多为负温度热敏电阻有问题导致。打开图纸直接搜索"NTC",发现一共有四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拆掉R1308,C1359之后故障依旧,准备拆R1310时轻轻碰一下就掉了,以为故障就是这组虚焊引起的,但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全部拆完四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再测试不再提示温度过高了,但会自动重启,接电脑爱思无电池数据,用手术刀挑电池座中间脚后就有数据了,测试机正常了。

网友:
用手术刀挑电池座中间脚后就有数据了,是不是这个脚有点接触不到

网友(点评):
通病来的,很多款Iphone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听起来 挺简单的啊     我一小白  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