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前相头不拍照座子阻直正常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9-10-30):
6代前相头不拍照座子阻直正常求大神赐教

网友:
2.85v供电管先直接短接4.2v看看能不能照相,排查是否是供电问题

网友:
直接修2.85V稳压器

网友A:
2.85付出来了现在不开机报错40重装了硬盘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5付出来了现在不开机报错40重装了硬盘没用

修2.85搞得不开机?那你可以把自己修的地方搞掉,看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