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32.768K时钟坏导致WiFi卡顿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30):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打开WiFi选项出现卡顿,要重新按Home键切换后台系统恢复正常。

  【维修过程】接到这台故障机开机进入系统下测试,如图只要一点击就卡死,无法滑动屏幕进行触摸。

  按home键切换后台,才可以恢复正常。时间也不能自动校准,维修思路怀疑是32k时钟问题导致,拆下主板测量电压,正常机器32k时钟能测到0.9v左右的电压,如图本故障机器没电压。

  尝试更换32k晶振。

  进入系统打开WiFi测试正常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能开机,这个可能是偏频了。。。。。。。。

网友:
思路独特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