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突然掉电,待机电流0.036A偏高

楼主(2019-10-30):
无进水无腐蚀。
一台E1-471G,在接电池和外接电源在运行1天后突然自动关机无法启动,按开关键。灯亮一下就灭掉。
待机电流0.036A

翻过大家所说的通病,电压电阻正常
今天一早起来,拿风枪对着二个BIOS吹了吹没反应,然后又对着PU6吹,结果竟然点亮了。
怀疑BIOS有问题,准备进BIOS查看版本,但是进不去,一按F2,就死机。

重启接硬盘进系统,官网下载BIOS,结果同样,刷不进去,一运行就死机。

补充内容 (2019-11-1 09:30):
更换2M的bios芯片解决,刷的是论坛里的那个1.08原 厂bios。不过待机电流变大了些。,此芯片不良,有时读正常,有时无法读取,造成无法启动或进不了bios,刷不了bios的情况。

网友:
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感觉像是桥有问题,这种症状,你吹PU6相当于热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桥有问题,这种症状,你吹PU6相当于热了桥

找了另外一台同型号的,拆了bios直接换上,待机电流0.008a,正常了,拆下的换到另外一台,待机电流变成了0.05a多。看来之前那bios确实有问题,准备买几个新的回来刷上bios再换上。

网友B: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通病吧,试试把PC40 ,PC41换成330试试,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通病吧,试试把PC40 ,PC41换成330试试,有惊喜的.

刚重新刷了1.24版本,2m和4m的刷好换上,开机,能进bios了,保存重启,就黑屏一会之后就掉电了。有时能开,有时一开就掉电。键盘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刷过bios后,待机电流0.008A,但是问题出现了,一重启后,黑屏关机了一样,再开又是和之前一样掉电。然后放置几分钟,又能点亮了,卧槽

,这还有类似的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后,待机电流0.008A,但是问题出现了,一重启后,黑屏关机了一样,再开又是和之前一样掉电。然后放置几分钟,又能点亮了,卧槽,这还有类似的通病吗?

关机后,再开也是到0.2A左右掉电,放置几分钟,又能点亮

网友D:
能不能刷一个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刷一个原厂bios

刷过论坛里的几个bios,2m和4m都刷了,现在待机电流正常了0.008A,但不是每次都能点亮。待机戓重启后就掉电开不了。要等几分钟。

网友B:
告诉你换PC40和PC41,就不听,刷一千遍BIOS保证尼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E:
这机就这个毛病,0.2掉电是缺电压,按时序修,不是BIOS的问题,查一下转换电压,小MOS管性能不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换PC40和PC41,就不听,刷一千遍BIOS保证尼还是这个问题。

那二个电容检查过没什么问题啊。今天一早起来,从联想坏板上拆了一个2M的bios, 刷入出厂的bios,问题解决了。然后进系统后,可以直接刷入官网下载的1.29版的BIOS,,重启都正常。不过待机电流又变成0.036A左右。其它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就这个毛病,0.2掉电是缺电压,按时序修,不是BIOS的问题,查一下转换电压,小MOS管性能不良有时能开有 ...

早上起来弄好了,是2M的那个芯片不良。有时能读数据,有时读不了。之前第一次只刷了一个4M的,后面刷2M的时候,发现刷完无法校验无法识别,放置一会又可以读取。早上起来从联想坏板拆了个2M的,刷入原厂1.09版本的,正常点亮,进系统直接刷1.29版官网BIOS也能正常刷。重启都正常,不过这个待机电流又回到0.036A左右。   之前刷了论坛里的一个1.24版的,待机电流很低。0.008A.

网友F:
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查查3V 5V转换看看  是不是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查查3V 5V转换看看  是不是提前出来了

有可能。周末再研究研究,不过那个2M的芯片是确实有问题。刷bios过程中就发现了。从联想板上拆下来的,直接刷完一次性校验完成。 4M的也是正常,就2M的异常所以更换了。现在待机电流又有点高了,这个现在就要看是不是再刷另外一份bios了。刷那个1.24版的,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很少

网友:
没遇到过  刷个原厂BIOS看看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G:
不开机的时候查查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开机的时候查查条件

查过电压条件都正常。换了2M的bios芯片,现在测试都能点亮了,唯一的一点就是待机电流有点高了。可能和bios版本也有关系。之前换过一个bios,待机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过电压条件都正常。换了2M的bios芯片,现在测试都能点亮了,唯一的一点就是待机电流有点高了。可能和bi ...

能正常使用就不要动了   装起来测试就行了  待机高点没事

网友:
pu6是u供电芯片,加热这个就好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

网友:
一头雾水,还是搞不懂,请将清楚点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