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66不引导,开机直接进bios 附有开机快bios

楼主(2019-10-30):
                  dell 15-7566不引导,开机直接进bios ,买的确定好的bios刷了一样,裸板测试一样,u盘也不引导!!有不有同仁遇到过啊!!求助啊,因为能亮,不敢大搞,这个板子有点贵啊 求助啊!!示思路!!

7566主板版号: LA-D991P rev1.0原厂.rar

确定ok

网友:
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BIOS没设置对吧  有没有系统 戴尔这个BIOS不好设置   看看是不是UEFI硬盘启动模式的 如果是 就把它改成Legacy的 看看行不行  如果硬盘的格式是MBR的 是不支持UEFI启动

网友B:
把键盘拔了,看看还会不会,DELL 机器键盘坏了就会自动进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键盘拔了,看看还会不会,DELL 机器键盘坏了就会自动进入BIOS

裸板测试一样,刚开始也怀疑过键盘呢,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设置对吧  有没有系统 戴尔这个BIOS不好设置   看看是不是UEFI硬盘启动模式的 如果是 就把它改成Lega ...

bios也都试了的,u盘也进不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BIOS识别到硬盘了吗,DELL有些机器需要改设置,网上查查型号怎么设置硬盘启动,不行就换个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
更改一下BIOS。看看不能不保存。插一个win10单装的U盘。能不能启动。你看看笔记本过保修没有。

网友:
键盘拆了看看。。。。。。。。。。。。。。。。。。。。。。。。。。。。

网友:
能不能把硬盘放在其他机器上拷个系统在放这个机器上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吧 别的测试了吗

网友C:
UEFI,安全引导要关,设置要改。这个不算硬件故障吧。楼主新机器接触太少了。

网友:
本人不才,本人知道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D:
DELL的BIOS说实话你要好好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下,现在说,说不清,实在不行,把硬盘拆下来在台机上GHO一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UEFI,安全引导要关,设置要改。这个不算硬件故障吧。楼主新机器接触太少了。

这个是最基本的,早都排除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BIOS说实话你要好好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下,现在说,说不清,实在不行,把硬盘拆下来在台机上GHO一个系 ...

是不引导系统 u盘都进不了,正常的机子不要硬盘都是直接可以进pe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没有引导会进入BIOS,在BIOS里能看到你的U盘或者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引导会进入BIOS,在BIOS里能看到你的U盘或者硬盘吗,

在bios都认得到!!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bios没设置对   有个硬盘模式留意下   ATA   AHCI   RAID

默认是RAID模式

网友:
应该是引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bios没设置对   有个硬盘模式留意下   ATA   AHCI   RAID

这个也设置过了,设置的可能排除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解决了吗?等待结论

网友:
z最后好了吗  扎好的分享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BIOS格式,改成传统就进win10了,当时还纳闷,win10不应该是UEFI吗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UEFI模式改了吗?把快速启动选项关了

网友:
我混个积分,希望楼主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