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AX手机进水无触摸,换屏、主板飞线都没能解决,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9-10-30):
【故障机型】:小米max
【故障现象】:手机不触摸

【维修过程】:从外观来看目测手机拆过中框说明此机器已经换过屏幕总成或者压过触摸,主板应该也是修过的。

测试确实为不触摸,因为目测已经换过屏幕,所以可以暂时判断为主板问题,拆下后壳观察,主板确实为修过,飞过线。

目测主板有进水腐蚀的痕迹,上家同行已经在指纹座子周边电容借电飞线到触摸座子周边的电容上。打开鑫智造图纸,查看小米max的位置图和电路图

上家在指纹的2.8V电压借了一个2.8V给触摸供电,看起来没毛病,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还是不触摸。这是为什么呢?有可能指纹的供电在开机过程中无法与触摸2.8V供电共同使用导致开机后无法触摸。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并不需要飞那么长的线。手机进水后导致五脚管很容易损坏腐蚀,所以直接去掉五脚管,从主供电直接飞线到2.8V的触摸供电上就行,也就是说把输入输出端直接短接就ok。

如果是没有图纸的机器怎么办?可以通过打阻值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中间的脚都是接地的,然后就剩下输入,输出,控制和接地脚,打开二极管档测量:

接地脚阻值为:0;

控制脚阻值为:阻值400~600左右;

输出端阻值为:OL;

输入端一般为主供电阻值为:250以下(也可以直接装电池测量,可以测到一个电池的电压就是输入端);

短接完成,开机测试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主供电是跟电池电压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3.6到4.2V的电压,这么大的电压给设计电压2.8V的触摸供电,会不会时间长了有后遗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