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检测不到cpu风扇

楼主(2019-10-30):
初学者一个,什么都不懂。请各位大师嘟嘟指导,谢谢。
主板是咸鱼淘来的,掏的就是故障版,就是bios里面检测不到cpu风扇,实际风扇是是再转的,因为检测不到风扇,所以开机不能进入系统,只有在bios中关闭检测才能进入系统,其他一切正常。查看点位图,发现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觉得问题就出在风扇边上这个管子q301上。还没有开始修,没工具没料板,不知道如何下手啊,第一次。

网友:
如果是我这种小白,就先查 EC34 电容是否短路,OR301 电阻在线阻值是否明显不正常,如果感觉这俩都好的,直接换 OQ301 这个管子试试喽。不过呢,我有编程器,对付华硕的主板,一向是先备份 BIOS,然后刷新下 BIOS 试试。

网友A: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卖吗,我收

网友:
还头一回遇到 我的和你情况基本一样

网友B:
你一来就修这种大师级别的故障,我等凡人都不能说百分百修得好。

修好了告知一声,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加油,朋友

网友:
菜鸟 求赐教666666666666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板子也是检测不到CPU风扇,折腾了几天最后发现W83627有几个腿脱开了,回焊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老板子,折腾了好久最后发现W83627的几个脚脱焊了,回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卖吗,我收

不买啊,就是收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来就修这种大师级别的故障,我等凡人都不能说百分百修得好。

修好了告知一声,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加 ...

这里留的是瀑布汗

网友:
路过赚点下载分 望理解 谢谢

网友C:
再没工具风枪烙铁万用表有吧?
怀疑OQ301就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
IQ那里也可以用烙铁去拖一次锡
学习阶段想到那里就果断动手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学习一下维修主板。

网友:
作为过来人  送你两个字   送修                                    既然没工具 那么说明也没有什么焊接能力或者经验不足 第一次修主板都是以报废剧中的 请举手

网友:
建议楼主,大胆动手,不行就当练手!

网友:
这个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吧

网友D:
没事双11 先把工具买齐了 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双11 先把工具买齐了 修起来

设备商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带言人

网友:
拒绝哟讯图腾他讯我哦监控路角落摸莫哦买魔买m

网友:
有没有先试试风扇?

网友:
不是能关了CPU风扇检测的吗

网友:
我是没点位图,所以不知道什么 故障,你有点位图就下手 啊!板都买到了,买工具,配件,相信也不难了,你认为哪个就换,不行就砸了再买就是,加油!

网友:
DIY络铁先制造出来,再看哪里不顺眼就搞哪里,总又搞对的地方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 问题   实际上很 操蛋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干起来就快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没工具风枪烙铁万用表有吧?
怀疑OQ301就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
IQ那里也可以用烙铁去拖一次锡
学习阶段想到那里就果断动手

对的,真在看热风枪和焊台

网友:
趁着双十一买工具吧  回头正好跟那位自己修360手机的凑一块去   花两千块去修两百的东西,然后还是一步就报废,回头正好双十一花两千块买的设备工具我两百块回收,加油,看好你哦

网友:
万用表先测有没有断线,再测线路上的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啊,那个三极管应该可以短接吧

网友:
万事开头难,加油!

网友E:
动手干了都是这样过来的,慢慢你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手干了都是这样过来的,慢慢你就会了.

已经开始干了,发现不是这根针脚,跑线发现被螺丝刀拆断线了,这个活以我目前的水平还干不了。练习飞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