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045-10 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有

楼主(2019-10-30):
820-00045-10 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有  插上电池电流到0.9 不插电池按开关没反应   咋修

网友:
PM_SLP_S3_L     PM_SLP_S4_L这2个信号南桥没有发出  南桥已经接收到 PM_PWRBTN_L 的高低高跳变  由此判断南桥损坏

网友:
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修,查E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2019-12-08):
搞完CPU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