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AMD集显 报警三声维修非pu5101非桥问题

楼主(2019-10-30):
  外地同行发来的,加电到0.3几不动,过一会报警嘟嘟嘟三声,最近都是修一些新款本,不是刷bios就是放放电修个待机,来迅维一查基本都有是通病,偶尔碰到台难修的还多于cpu有关,都变懒了,今天这台也是先查迅维1、pu5101通病,找到pu5101发现第一脚撬起来了已经,难道是它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2、桥的问题,加热不行直接BGA故障依旧
3、再去找基本都是没解决的了,抄家伙动手吧,测供电无cpu供电,
上图测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二话不说换芯片,上电加电依旧
4、把示波器拉出来测吧,然后我笑了,直接上图

看到有电容的空位直接上俩

最后是亮机图

没啥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发帖不易,给加加分

网友:
没看懂你上的图是啥意思啊!说明白一下呀!

网友:
    应该是补了两个滤波电容,但是这焊工嘛,真的是。。。。

网友(2020-01-07):
早点看到你这就好了。感觉都放弃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