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8LM00026 通病

楼主(2019-10-30):
  同行送来的显示器,简单测了下。电源板15V正常,驱动板开关电压无,搜了下驱动板要100多块钱,无意发现一个写着通病包好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了个单,结果真的好了,写着共享给大家

显示器型号和板子型号,驱动板一样的都用一样的毛病

红圈的就是故障点,两个都是通病,卖家直接两个都给了,一起换掉了,直接点亮,以免忘记,发个帖子,大家共享!

网友:
元件型号是什么,这样可以查查它的作用

网友:
是怎么元件?型号发上来

网友:
wenti 问题是  坏的,零件 也不好找 ,,麻雀了

网友A:
猜想应该是一个防静电,另一个应该是稳压,第5脚输出

网友:
型号元零件看不清,新的买家打了白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遮盖了,谁手上有现货的话能看下最好了,

网友:
我这手里跟你这一模一样的显示器  一样的问题   电源板电压正常  驱动板没有5V  你说的那个淘宝通病解决要50大洋  太贵了  自己买的话根本不知道这个元零件的型号   买不到   发愁啊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研究一下,让小弟们有条发家致富的路

网友:
型号发上来  收藏了

网友:
主要是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好人 但是不是要设置个权限? 不要一百度就出来

网友:
上次我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订了原装的驱动板。。。

网友:
是不通电吗

网友(2019-12-06):
改一个5V的模块就好了

网友:
靠近开关板接口的是3.3V的转换。

网友:
楼主好人 ,谢谢.还有遇到此故障的也分享一下......

网友(2020-01-20):
具体作用 和 各脚电压有个数据更完美

网友:
没有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2020-02-27):
这两元件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直接找钱的节奏。

网友:
有人讲讲没,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没有型号也不好搞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详细点更好

网友:
这芯片做啥用?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想应该是一个防静电,另一个应该是稳压,第5脚输出

应该都是稳压的吧 都有电感 不负责任猜想一个5v 一个1.8v

网友:
没具体的资料没有,以前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2020-04-08):
要是有型号就好了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5V转3.3v,和3.3转1.8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