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片华硕H81不过内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9-10-30):
这几天遇到好几片华硕H81M-K H81M-E,不过内存的故障。

不插内存,有内存的报警声,插内存没有声音,没显示,风扇一直转,,,,,,CPU和内存换过好几个正常的都一样。
测得VCORE,内存供电,VRMPWRGD,SHDN#,THERMAL,+1.5V_PCH ,+1.05ME,几个相关的PWRGD如DRAMPWRGD CPUPWRGD VCCSTPWRGD 等,IO的+5V  +12V检测,内存的VTT_DDR,SMBDATA,SMBMAIN,内存的+3V SPD,及CPURST 等,都正常,BIOS各脚电压及阻值无异常,重刷过官网的以及在论坛里下载的好多个版本都一样,插独显也一样,声卡网卡电路没有异常,,,实在没有思路了,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说点题外话,我在迅维论坛里学了一些维修的知识,真的很感谢这个论坛,,,但是感觉最近好的贴子越来越少了,赚下载分的越来越多,真正奉献自己经验的技术贴真的越来越少了,心里有点失落,,,我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肯定不会成为生意上的对手,来这里交流技术应该不计得失,真心交流虚心学习,才能更好的提升自己,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收获,也应该在这里付出,,,多发点好贴是吧,谢谢指点!

补充内容 (2020-2-22 12:09):
已经修好一大部分。。。方法为替换ME再刷BIOS

网友A:
PCI-E   A11脚复位出来,CPU发烫没有,有发烫就先刷个BIOS嘛

网友:
供电正常查查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A11脚复位出来,CPU发烫没有,有发烫就先刷个BIOS嘛

有报警声音,估计复位是出来了

网友:
   肯定是跑码了  我也遇见这问题  期待有大神出来指点下

网友B:
遇到过不过内存的板子 条件都正常 只是236脚的spd 供电3v多一点 仔细检测后才发现这个供电通过一个0欧的保险来的 电阻两端有压差 测量达数百k 换之 解决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的SMBDATA,  SMBMAIN   光亮电压是不够的,测下对地值,打下波型就知道了

网友C:
加焊芯片就会好

517616866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清风微凉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龙♀叁♂少 -1 内存直通CPU。你叫人加焊桥?
极致科技 -1 这算回帖?扣你一金币,不扣下载分了,都不容易,不要灌水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加焊桥有可能好 楼主可以先用热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D:
原来是这个D3F1的问题。。。。。LZ可以换个保险试试!成功了告诉一下!

网友E:
用示波器抓一下SMBDATE   SMBCLK 是否有波型,有波型就刷官网BIOS。注意还有相关SMBDATE SMBCLK  相关小八脚芯片有问题。

网友F:
想问楼主刷过bios吗 碰到好几个刷了就好  看的不是太仔细不好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加焊芯片就会好

加焊桥吗?还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不过内存的板子 条件都正常 只是236脚的spd 供电3v多一点 仔细检测后才发现这个供电通过一个0欧的保 ...

这一点到没太在意,好,等会再细看一下,。

网友:
大概是哪个信号相关的排阻,能提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个D3F1的问题。。。。。LZ可以换个保险试试!成功了告诉一下!

等下回去再查下你说的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抓一下SMBDATE   SMBCLK 是否有波型,有波型就刷官网BIOS。注意还有相关SMBDATE SMBCLK  相关小八 ...

可惜没有示波器啊,,不过这个体板上没有那种小小八脚芯片,有些板上有,拆了就好,,这个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楼主刷过bios吗 碰到好几个刷了就好  看的不是太仔细不好意思

刷了好几个,官网的,官网的砍了2048K的,还有论坛里下的几个大家刷出来的,都一样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牛逼呀.................................

你这回复..让我们怎么发挥。。。

网友:
排阻不知道楼主换过没  闲话一句 赚点分

网友:
路过赚点下载分 望理解 谢谢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哦

网友:
修好的话,来报道啊

网友:
路过赚点下载分 望理解

网友:
这个主板,没修过。没有思路。!

网友I:
你是在灌水吗?你看见楼主哪里厉害了?

网友:
解决了吗,不能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吧
解决了说一下方法呗

网友:
看下内存AD信号断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在灌水吗?你看见楼主哪里厉害了?

是啊,厉害的话,还在这里求教大家啊,肯定是分享经验给大家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不过内存的板子 条件都正常 只是236脚的spd 供电3v多一点 仔细检测后才发现这个供电通过一个0欧的保 ...

现在回来了, 继续测,SPD电压没有衰减,是3.3V,应该没有电阻阻值偏大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A11脚复位出来,CPU发烫没有,有发烫就先刷个BIOS嘛

复位有出来,CPU有正常发热。BIOS刷了好几个了,有官网的,有大家保存下来的。

网友J:
找个好主板备份一个然后刷上去。

网友:
cpu有问题也是不过内存,还有内存不单身spd 的3.3,还是两个接小8脚的也是3.3,如果这些都好,那就打内存数据线阻值看看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用带灯内存检测卡看看线路是否有断线

网友:
我也碰到一片不过内存,没找问题 啥都量了

网友K:
测哈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电压及对地二级值(尝试换哈相连的2.7K排阻),测哈VTT_DDR,H_D3A_VREFDQ,H_D3A_VREFCA电压,CPU到内存槽的数据通道是否断线,这些都OK,出了换桥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哈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电压及对地二级值(尝试换哈相连的2.7K排阻),测哈VTT_DDR,H_D3A_VREF ...

晚些再试一下,多谢!

网友L:
电阻变质了,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个好主板备份一个然后刷上去。

试过这种方法,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哈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电压及对地二级值(尝试换哈相连的2.7K排阻),测哈VTT_DDR,H_D3A_VREF ...

测过SMBDATA_MAIN SMBCLK_MAIN,电压3.28V,阻值都是670左右,VTT_DDR 0.76V左右,H_D3A_VREFDQ,还有H_D3A_VREFCA的电压是0.76V左右,打阻值没问题,谢谢你,,,好几片这样的板华硕的,修不好,好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变质了,阻值变大了

与 SMBDATA  SMBCLK相连的272电阻阻值 正常,也换了,还有BIOS相连的822 330阻值 完全正常啊,请问还有哪里的电阻会导致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查smbdata有无数据

网友:
楼主,疑难杂症需要打下波波,很便宜的,二手的模拟的更便宜,看你好几片一样的修不好,急的我想卖给你一个波波,借一个不行吗

网友M:
你好,能不能帮我测一下CP旁边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就是有两个空的三脚那边。

网友:
学到了!!!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这个时候就要用示波器了,看信号跑到哪一步了

网友:
SMBDATA,SMBMAIN这个信号到南桥,南桥不良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请问一下,我只是打了阻值660左右两个一样,电压3.3V左右,有无数据怎么查请问下。我没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能不能帮我测一下CP旁边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就是有两个空的三脚那边。

8.9k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能不能帮我测一下CP旁边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就是有两个空的三脚那边。

是这个位置吗?有两个是空的,有一个标的8.2K,实测8.9K,好象有点大,我换一下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能不能帮我测一下CP旁边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就是有两个空的三脚那边。

不对,这个图纸是错的,我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能不能帮我测一下CP旁边的两个电阻阻值多少,就是有两个空的三脚那边。

拆出来测28k那个电阻,阻值没问题,电压1.04V左右。

网友N:
楼主用的哪一种诊断卡?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来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子的引脚位置有偏移,调正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楼主用的哪一种诊断卡?

这个板没有PCI接口,所以没有诊断卡,看不了代码!

网友:
两个都是28吗

网友:
8.9K还是2.8K

网友:
28k,拆出来测的。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M:
华硕点位图上不会标出电阻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华硕点位图上不会标出电阻阻值吧?

这张图纸有标,有些没标。

网友:
一个8.9k一个28K

网友:
右边那个是28K,左边那个位置是空的,没有装,看图纸上也是没有装的。谢谢!

网友O:
楼主修出来了吗?  我最近也是遇到好多H81不过内存的, 修了几片映泰的,不过内存,SMBDATA SMBCLK电压正常,都是后面断线引起,找到接上就好了, 还有华硕H81,也是断线。 不过现在遇到一片七彩虹的H81,也是死活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是滴滴的内存报警,测量内存相关电压也都正常,测SMBDATA SMBCLK也都没有断线,实在没招了, 估计是桥有问题。  等空了换个桥试试。

网友:
看看SMBCLK有没有,V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CPU  不行就加焊CPU座子

网友:
量内存的工作条件SCL,SDL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修出来了吗?  我最近也是遇到好多H81不过内存的, 修了几片映泰的,不过内存,SMBDATA SMBCLK电压正常 ...

不会是断线,首先SCL SDB的电压都有3.3,其次万用表打阻值相等700左右,再就是 这两个信号到南桥边排阻处跑线万用表嘀嘀响绝无断线,示波器就没有了。。。

网友:
各大供电有没有偏高啊。修过桥供电偏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高质量的文章都进精华了. 要花钱的.费用不高,能接受,关键文章量真的很少.
浇浇水,下点东西.知足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P:
今天也修到了 内存报警的铁板 才记起 内存的RESET脚 1.5V 要有 之前内存不过的铁板 大多都是这个复位没有  今天又修到了个  才想起测这个  你测下 好像是168脚  直接拉1.5V过去 有些可以  但是 感觉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A11脚复位出来,CPU发烫没有,有发烫就先刷个BIOS嘛

这个太复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今天也修到了 内存报警的铁板 才记起 内存的RESET脚 1.5V 要有 之前内存不过的铁板 大多都是这个复位没有   ...

测过这个电压有1.5V,多谢回复,

网友Q:
内存插槽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挺难搞的,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内存供电波,和内存数据波,再不行焊桥和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内存插槽故障可能性大

不可能啊,好几块板啊,打阻值没明显异常,没有倒针什么的。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  不过应该也是按照时许慢慢修   不过内纯可以拆卸的CPU  应该还是好修吧

网友:
首先内存供电正常,加焊桥就会好。

网友:
加焊BGA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桥吗?还是IO?

首先供电正常,没有PCB断线,CPU座没问题,不插内存叫,插内存不叫,加焊桥就会好,不是I/O.

网友:
估计还是SM总线 DATA CLK问题,找点位图,找到信号转换mos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先打一下SM总线S_SMBDATA_MAIN和S_SMBCLK_MAIN对地阻值,两者阻值应该相差不大对比好板阻值,这个阻值不正常都是会有电压的所以容易忽略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我也遇到了好几次 -K和-G的差不多的问题有可能是通病,条件都没查出什么问题,头大,刷BIOS没用,唉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不过内存的问题我这也有几张,有点麻烦电压全板正常就是不可内存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修好,修好了的话回复一下也让我们看看什么问题
另外此板诊断卡插这个位置,看图片
诊断卡LPC1接口,如果不行则是下面没有焊接的TPM接口,对应诊断卡LPC2接口,可测量TPM前六排(第一脚起到第六脚)有无阻值,有组值可以找个其他板焊上去一个接口
华硕主板只有这两种接口(我没把PCI算进去)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打值卡可以没有,假负载可以不要,诊断卡是真的不能缺

网友:
你好像这个没有测哦。这个要正常的话。你还是打下各AD线二极值吧

网友:
用打值卡测cpu和内存cpu和pch线路通断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块,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R:
众说纷纭。最后有没有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众说纷纭。最后有没有好呢

没好,还扔在那里好几块,高手都不发言的,经验宝贵啊!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内存报警的忘记了是内存时钟还是数剧短路没有3.3V  最后是IO 坏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没有PCI接口,所以没有诊断卡,看不了代码!

左下角的lpc,debug那几根也是插诊断卡的

网友:
这些条件都满足,是不是你的工具有问题哟,CPU,内存

网友:
检查内存的SMBDATA,  SMBMAIN

网友:
昨天搞了一块无SPD的

网友:
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其它没过,,内存已经过了,,你有检测卡没

网友:
还没结果吗

网友:
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电压及对地二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芯片就会好

就算是CPU管理内存 但是内存的SMDATA SMCLK还是连接桥的  所以不过内存搞桥也没问题

网友:
不好修,换主板吧

网友:
估计是通病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网友(2019-12-05):
多查了下资料,发现刚才发的错误,撤回撤回……

网友:
看看打什么的操作

网友:
cpu发烫刷bios能解决吗?手里有一块明天试试。

网友S:
对于H81M-E楼主重点查一下SQ16与SQ17管子1脚是否有12V高电平,保证这两管子是导通的,不通情况下因为两边都有3V上拉,量电压是量不出来的,必要时可以拆除这两只管子直接短接2 3 脚 . 这两管子由SQ18控制,SQ18损坏是通病,碰到好几块板子SQ18损坏引起不过内存。
H81M-E与H81M-K内存槽边上都有一个防静电管子D3D1 ,如果有装也拆除不要。

还有,内存供电除了主供电与DDR-VTT 地址总线供电采用芯片电路产生外,还有两个采用电阻分压的供电也不能忽略,分别是VREFCA(命令与地址信号参考电压 内存槽67脚)与VREFDQ (数据总线参考电压 内存槽1脚),这两个电压与DDR-VTT相似也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0.75V左右。

SMB总线不正常主板读不到内存条的SPD资料,主板会认为没有安装内存。
DDR-VTTVREFCA与VREFDQ电压不正常会引起内存颗粒不能正常工作。引起不过内存或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S:
对于H81M-E楼主重点查一下SQ16与SQ17管子1脚是否有12V高电平,保证这两管子是导通的,不通情况下因为两边 ...

挖一挖炸出高手了!!H81M-D PULS不知道和你说的一不一样,明天也测测,请教下:今天胡乱点,发现一个VCCST不知道啥玩意,从CPU的K3脚出来的,接了俩个电阻到VCCIO2PCH、俩电容对地(电容对地正常应该有电压吧?点位图上这四个元件都没有参数);VCCIO2PCH有3.3V,这个VCCST没有电压正不正常?新手,爱好但是没技术没经验,胡乱点的

网友:
今天测过楼上说的几个电压没有问题,闲着没事,去华硕官网把符合型号的所有BIOS下载下来从第一版开始挨个刷了。结果刷到最新版本的时候,还是没有奇迹出现……

网友:
条件都正常。就刷个BIOS加焊一下桥。还有看一下。CPU座针脚正常吗

网友T:
排阻的问题引起的,上次我就修到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排阻的问题引起的,上次我就修到过一块

请教下是哪个排阻引起的?我手上这块已经测过南桥和IO周边所有排阻了,没发现

网友:
H81的主板我修的断线的多!

网友U:
乱点乱点,终于把CPU烧了,不知道到底是测电压时表笔误碰烧的还是上针脚歪了的主板烧的(原主板误碰的点查点位图是那个脚,上其他主板测试时针脚歪了的也是那个脚),如释重负,赶紧把这俩货都扔了。但是这段时间还老记挂着,在网上关注各种主板维修思路,忽然想到会不会是这样的:CPU的几相供电其中一相出问题,测电压是测不出来的,但是缺一相供电造成未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却在检测到内存后卡死?我在网上看到的几个缺一相或两相供电的几个案例现象都不怎么一样,有主板反复加电的、有卡自检定屏的、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卡D5还是什么来着?
不过板和U都给我扔了,想再测试也不可能了!只能看楼主的了,测CPU供电是否缺相要波波,没有波波的话只能建议测试CPU供电管理的几相输出脚和几相MOS的控制脚对地阻值来对比下了。祝楼主成功解决,这么多华硕H81板出现这问题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V(2020-02-21):
内存不过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示波器检查以下几点,1:没有抓到内存,测SCL、SDA、SPD;2:检验内存,测ODT;3:数据传输,测AD线;4:内存复位,测RESET#有没有下拉波形。其他人都不想说是因为看到你没有示波器,所以也当我没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内存不过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示波器检查以下几点,1:没有抓到内存,测SCL、SDA、SPD;2:检验 ...

修好了一半,,替换ME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乱点乱点,终于把CPU烧了,不知道到底是测电压时表笔误碰烧的还是上针脚歪了的主板烧的(原主板误碰的点查 ...

修好了一半,,替换ME刷BIOS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一半,,替换ME解决的。

那这个就颠覆三观咯,ME不对会卡亮屏和无法启用ME功能。怎么会搞到认不到内存?要么就是大侠的BIOS程序或芯片不对造成的POST自检不通过啊!!

网友:
测量下复位吧!

网友:
多谢分享。
很好的文章

网友:
楼主,不放U是否出DDR3 RST?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块华硕的H81,靠风扇这边的内存插槽不能用,另外一个能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试过合成BIOS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