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二修不充电飞线解决CPU电池检测角损坏

楼主(2019-10-31):
  机器型号: 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不充电、插充电线电量变少重启。

  同行描述:客户晚上充电,第二天出门后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规律地重启冲电充不进,送至店里。换新电池无效,更换过充电管,USB控制器,场效应管短接和对地阻值都打过一遍,无发现任何异常,更换相关IC后故障依旧不能解决。

  维修过程:收到货之后立马取出主板观察,主板整体还算干净,同行没瞎搞。

  根据经验判断,此板应该是检测不到电池数据,上测机总成,按下开机键触发开机发现LOGO亮得比正常机器慢,进了系统连接爱思手果然显示电池无数据CPU检测不到电池。

  接着继续测试其他功能均正常,测试过程中大概三分钟机子就重启了,能连机,有充电符号,电量始终不涨,拔下数据线电量增加百分之3,插上立即少百分之3。

  故障确认后立即开修,先是测量了电池检测脚的对地阻值。

  测量后又发现正常,同行换过了USB控制器,充电管,个人习惯拆后再更换,更换后故障依旧,接着测量充电管对地组织,USB控制器对地组织,均如同行所言无异常。紧接着我就怀疑了是不是CPU本身损坏的原因,就测量了充电管到CPU SIW 控制总线电压,不出所料,电压只有0.8左右还跳来跳去。

  没办法,CPU内部损坏,这时只能通过外部供电给SWI 总线尝试上拉,A8现在也有许多同样的故障同样的故障点,此方法不是百分百能修复故障,在CPU没彻底坏死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半把握能修复OK的。

  找到个容易下手又不剪罩子影响美观的地方下手,从C3620_RF拉过来了主供电,串接了一颗10K电阻到 SWI_AP_BI_TIGRIS ,如上图所示。

  改完后上总成测机,发现开机触发后亮LOGO比修之前快了一点,这是心里一阵暗爽,进入系统后迫不及待连接了电脑爱思助手。

  真是幸运,修机有时候还是要靠一点点运气的,不然真的是白忙活。此时已经爱思能读取电池信息,显示了电池寿命充电次数电池信息了,持续地测试功能性问题,没有发现重启,电量也能充得进去了。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深造科技)原创提供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我用几台机子测试。此处虽为1.8V上拉。但实测只有0.65V左右。机子电池识别正常。何解。胜利表测得

网友:
人为提高电压,CPU这边会发热大一点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
手机被中国人研究的

网友:
大牛,可以的

网友:
不愧是老司机,思路就是那么清晰.

网友:
电池充电的电流比较大,飞的这种细线不知道能否长时间承受!

网友:
羡慕修手机的,只会搞电脑主板。手机还不会搞!

网友:
原来是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
肯定会耗电高 毕竟短路还有

网友:
这样修估计返修率很高

网友(2019-12-01):
这样修估计返修率很高我的是开机过内存后报警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