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各位大师,求助联想笔记本的开机指示灯在哪儿能买到新的了

楼主(2019-10-31):
求助联想笔记本的开机指示灯在哪儿能买到新的了,就是主板上面的LED指示灯。在哪儿能买到了,特别感谢

网友:
拆机器的吧

网友:
我这里有
加我微信18038110726

网友:
一拆就坏了,风枪一吹就坏了,烙铁也是。拆不下来

网友:
用烙铁拆,应当是拆不坏的。。。。

网友A:
用风枪反向加热。就是用高温加热电路板反面……然后用镊子取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反向加热。就是用高温加热电路板反面……然后用镊子取下来就好了。

谢谢师傅,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