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关不了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9-10-31):
小米5关不了机,高手请进,关机后手机会自动开机,就算是设置自动关机也是一样会自己开机,先说明,开机键没任何问题,断开开机键也是一样的,除非拔掉电池再装上就不会自动开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很无语。

网友A:
电源,WiFi,音频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WiFi,音频都会。

能具体点吗?应该查那些部分?最好带上电路图

网友B: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 ...

谢谢!收到,感觉和自动开机是一样的原理,主要还是不知道开始的逻辑是怎么样的,这个软件我有在用

网友:
初步感觉应该还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明天重新焊个PMI8994试下,不行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谁有思路?告诉我应该怎么去查原因?感觉就和设置了自动开机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系统,我遇到过一个魅蓝NOTE5 ,关机自动开机,她说刷完机这样的,我感觉可能是开机系统不完整。刷了好了,如果没刷过肯定就没关系了

网友:
直接到鑫智造查看相关电跟图

网友:
换了电源IC,情况还是一样,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系统,我遇到过一个魅蓝NOTE5 ,关机自动开机,她说刷完机这样的,我感觉可能是开机系统不完整 ...

刷过机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