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5plus开机异常

楼主(2019-10-31):
红米5plus开机,出小米LOGO ,三秒后灭,进不去系统,查看充电电流正常。
用电源表开机,开机带不动,电流表指针跳100ma,马上归零。
刷机通过,故障依旧。主板无拆无修,无进水,无明显摔得痕迹
大神帮忙给看看,哪里故障

网友A:
手机摔过不,小米电源、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摔过不,小米电源、电池容易出问题。

电池和夹电源表同时开机,启动出米logo,三秒后灭,可以排除电池问题,主板故障不确定哪里,谢谢版主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2019-12-11):
重值电源ic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9008强刷出厂包,开机后直接进刷机模式,用小米助手连接再刷机发就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