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Air 12.5英寸-型号:161201-01 版号: R10-60 ...
小米笔记本Air 12.5英寸-型号:161201-01 版号: R10-6050A2789401-MB-A01

楼主(2019-10-31):
小米
笔记本
Air 12.5英寸-型号:161201-01 版号: R10-6050A2789401-MB-A01
笔记本

网友:
谁不知道呀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是44

网友:
这路是去哪里的呀

网友:
我一般不测试阻值,都是拿示波器看电感是否能正常工作
旁边的IC丝印你可以查Datasheet,然后根据引脚的定义来查工作条件,输入和输出

网友(2019-12-10):
我这片一样版号的量是124欧。

网友:
我测的对地值是132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865-2-1.html
看看这个,超哥测量的详细数据

网友:
232 ut58a 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