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解决老液晶电视开机难 开机背光不稳定等问题的一点体会

楼主(2019-10-31):
接客户老液晶电视一台 暗屏  有时候可以亮 就一直闪 不稳定 捡钱的玩意。  我 只上图      注意:加电容电压要匹配容量不要太大!搞好过很多这种问题,分享给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一个月返工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容量下降 外观完美 无怀孕症状才能用这个方法   如果有新的、换新的最好不过!有时候换新的也不好使的情况,还是用我这方法加一点容量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A: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本质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本质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电路板各元件老化了 和设计中的各值有偏差导致升压电路不稳定 其中通过加大电容容量的方案解决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B:
边上C827不是有个位置吗,加一个不就行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上C827不是有个位置吗,加一个不就行多

谢谢指点 习惯性加的 没考虑这多

网友(2019-12-05):
这样也行!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