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 版号DAG3AAMBAF0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9-10-31):
HP TPN-Q194  版号DAG3AAMBAF0 进水不触发
接到一台HP暗夜精灵3游戏本,描述不开机。
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开关小板一片白茫茫(洗刷刷),未拍照。主板未发现进水。
查阅论坛,无图无点位,只有BIOS,看来要盲修。
打值各大电感无异常,限流上电看看情况。
待机电流0.006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测待机电压,5V待机如下

3V待机如下,用万用表测的,通电瞬间有电压,表测不到

用波波看,出来了标准的3V,掉了

看来是没3V电压引起的,是不是像部分华硕一样按开关之后出3V呢,开始查EC部分,EC是IT8987E,有参考图

按下开关,测EC脚位

开关进EC正常,再测EC给桥的PWRBTN#没有,只是通电瞬间出来

按正常流程应该问题出在EC,查EC供电

EC复位

时钟内置,ACIN3.3V,LID#3.3V,查EC程序,EC程序在外置BIOS中,上波波,BIOS的8脚供电

BIOS的2脚

EC应该正确读取了BIOS,至于供电,因为3V待机出来后掉了,所以后面没有
接着看难道是待机芯片问题,此机待机芯片3V,5V是单独芯片,5V丝印是BAC7TE,应该是SY8288CRAC,参考图如下

此芯片9脚是5v PG,实测与EC 98脚相通,有采用,但测量为0v,难道5v待机芯片不正常导致没3v,没有SY8288CRAC,手上只有SY8286CRAC,感觉差不多,代换后发现连5v待机都没有了,难道要订待机芯片和EC试?
喝口水思索下,突然“灯泡一亮”,拿来他的原装适配器,按下开关,亮机了。
总结:
1 SY8286CRAC与SY8288CRAC不能互换
2 走了弯路,此机用可调电源+惠普小口转接头不能产生3V待机,联想也碰到过这样的只能原装适配器亮机的机器
此机电源接口,第10脚用可调为0.3v,用原装为1.0V
亮机图CPU和显卡配置如下

亮机BIOS如下,请不要直接使用,7代要改ME并配置。不会的请移步网校学习

HP TPN-Q194 版号DAG3AAMBAF0

网友:
所有你是清理完就修好的啦

网友:
所有的你只需要结果,至于过程不需要对吗?

网友:
此机故障是不是SY8288CRAC坏了

网友:
加分,鼓励下楼主的精品

网友A(2019-12-12):
今天修到一个,机器待机状态下5v,加电后出3v.未用原装电源,用的HP转接电源头,可调电源电压调制18.5v,不高于19v,电源口灯才会亮,才可触发加电。正常状态电源接口电压10脚0.64      11脚0.2   12脚2.8

网友B:
到底是能换还是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能换还是不能代换

不能代换,换后5V都没了,后面原装适配器可亮应该是换回了原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机器待机状态下5v,加电后出3v.未用原装电源,用的HP转接电源头,可调电源电压调制18.5v,不高 ...

大佬 看到后麻烦回复一下,我这也刚修到一台,用可调电源可以上电。上到1.3   1.4左右,但是屏幕不亮 ,,你的当时用可调电源能不能点亮机器,电流大概多少,是不是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点亮,看到后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 看到后麻烦回复一下,我这也刚修到一台,用可调电源可以上电。上到1.3   1.4左右,但是屏幕不亮 , ...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看到,电流跟你的差不多,不需要原装电源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看到,电流跟你的差不多,不需要原装电源可以点亮

我这个跑到1.4点就就当在哪里了
,一直都是1.49 1.5左右来回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看到,电流跟你的差不多,不需要原装电源可以点亮

所有电压都有但是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压都有但是就是不亮,

如果其它排除了,可能会是CPU问题,单看电流不好判断,具体你打个波,看下。我的是不定时死机CPU 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的都犯这毛病!

网友D:
刚好遇到一个后楼主一样的机子,也是开关进水的,拆下把开机进水处理了用可调电源不触发,量到没有3v,打开迅维说找个图纸查一下供电,就看到楼主的帖子,看完用原装电源就除法了,楼主太给力了!奥利给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E(2020-01-16):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机器待机状态下5v,加电后出3v.未用原装电源,用的HP转接电源头,可调电源电压调制18.5v,不高 ...

惠普暗影精灵有很多款,后续又有修到,HP小转接头我这里有4个,都是好用的。实测暗影精灵2给转接头正常开机和充电,暗影精灵3不能用转接头开机,暗影精灵4也不能用转接头开机。至于你说的18.5V能开机,完全没有用,你修的是暗影精灵几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暗影精灵有很多款,后续又有修到,HP小转接头我这里有4个,都是好用的。实测暗影精灵2给转接头正常开 ...

3代啊。大哥,跟楼主同款

网友(2020-03-10):
6楼决对实用,一定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6楼的已验证过多台
别误修了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D:
刚好遇到一个后楼主一样的机子,也是开关进水的,拆下把开机进水处理了用可调电源不触发,量到没有3v,打开 ...

有图纸分享上来啊

网友:
修的挺多的,大部分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机器待机状态下5v,加电后出3v.未用原装电源,用的HP转接电源头,可调电源电压调制18.5v,不高 ...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也是18.5能加电能亮!超过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2020-07-16):
你这是换了芯片还是没有换芯片?

网友(2021-03-01):
在修此机,,貌似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暗影精灵有很多款,后续又有修到,HP小转接头我这里有4个,都是好用的。实测暗影精灵2给转接头正常开 ...

我这不知几代,是CPU 7代 I5的,电池可以开机,原装接上,电原头,指示灯都不亮,开不了机,用可调接转接头,也一样,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但是----经过把AD_ID 改电压到1.8V  用可调都接转接头,指示灯亮,可以开机,但此时用原装电源  指示灯也不亮,开不了机,或者,不改AD ID  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2.6V ,指示灯就亮了,就可以开机了,-----------这机子真是怪,论坛也有个人说把可调调到22.6V 都可以用可调,我就是从那看到的,但是原装电源  换了新的也是开不了机,===============

网友(2022-05-20):
所有你是清理完就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