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转换头都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9-10-31):
网上买的 这款转换头会烧苹果机吗,我有台苹果原来是公共点电容短了,换了后用这个转换头 搞得前面icCD3215B03两个其一个烧了 ,早知道用原装适配器了。大家都在用哪款转换头呢,我买的合适苹果机吗 像联想华硕有些是用tpep-c这个接口了。

网友:
type-c 接口是通用的,但是适配器就不一样了,有的机器TYPE-C适配器是20V,有的却是12V  TYPE-C,这个是需要自己看d

网友:
通用的,自适应,苹果小米华为联想都是一样的,连手机也可以用

网友:
适配器是不通用的,但如果它自称是自配应的,应当是通用的。。。

网友A:
这个我有买过,联想 小米 普通机型可以用。。用于苹果开不了机,但不会烧板。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目前碰到的机器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目前碰到的机器都可以用

你调电压没,比如电脑接20v可调电源,手机的话调5v

网友C:
苹果机器用不了,其他的可以! 小米有些机器也会开不了

网友:
不是通用的有各种协议

网友:
联想e480的电源可以给手机充电,亲测

网友:
我也一直想要买一个   但是  不知道买哪种好   现在国产 苹果都有这个头了   但是很多都不通用     很纠结

网友D:
用过苹果不能用,开不了机

网友:
关键看CC总线的主控,如果不一样定义就会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买过,联想 小米 普通机型可以用。。用于苹果开不了机,但不会烧板。

联想的我也碰到过开不了机,用原装适配器就正常了。苹果的你们用哪种转换头可以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苹果不能用,开不了机

苹果的你们用哪种转换头可以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机器用不了,其他的可以! 小米有些机器也会开不了

苹果的你们用哪种转换头可以看电流的。

网友:
应该是通用型的,我用过别的转换口。这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