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A的代换只有ISL6545和UP1529Q可以直接代换,其他的即便能输出,电压也高

楼主(2019-10-31):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故开此贴。我考虑到1脚BOOT端是否需要二极管。6脚FB端取样电压是0.6还是0.8V。7脚是通过电容连接到6脚还是通过电阻连接到PHASE端。综合了这些差别后得出结论,直接替换的验证了只有这2两种。其他的是不输出或者输出过高,引起异常。今天就是用的ISL6545CBZ上去就修好了,6脚是0.6V。

网友A:
能带换的型号有好多,AMD上的大部分都能代换

网友:
8120 c,d还是备有一些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带换的型号有好多,AMD上的大部分都能代换

不是哦,遇到RT8120A(C),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