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running MATS

楼主(2019-10-31):
Tôi đã sử dụng thẻ video VGA 730 để kiểm tra phần mềm, khi tôi chạy nó nói nó không nhận ra thẻ. Ai có thể giúp tôi.

网友A:
这不报错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报错才怪!

Can you help me? I buy it but not use.

网友:
这个 不识别 显示卡

网友:
I use a gigabyte 730 card to check. I am learning how to use the software rather than fixing it. Help me get a card? When the error card does not appear, I have to use 2 cards to repair. What should I do to use the card normally to see the image showing the repair of damaged card? If you have FB or mail please let me contact.

网友:
我小学文化的硬是把楼主的鸡肠文给看完了,表示什么都不懂
越南语

网友B:
换那个295版本,好像是支持780ti以下,不过论坛上提供下载的那个版本有问题安装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那个295版本,好像是支持780ti以下,不过论坛上提供下载的那个版本有问题安装不成功

I know someone who has MATS FULL in this forum. How to contact to buy it. It is even a HDD, how to move back to Vietnam

网友C:
什么情况 全是鸟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全是鸟语

I want to buy MATS.

网友B:
367版本支持1080TI以下。还是可以用用的。没有必要为了GT730去折腾,买一个镜像写入到U盘就可以了。不用专门买硬盘寄到越南的,跨国寄东西没有那么方便

网友:
我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7版本支持1080TI以下。还是可以用用的。没有必要为了GT730去折腾,买一个镜像写入到U盘就可以了。不用专 ...

Thanks you? MATS has a new and full version yet?

网友:
do you have it?

网友D:
来学习学习  楼组最后搞定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学习  楼组最后搞定了没啊

do you ha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