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到硬盘断线引起刷机报错4005维修

楼主(2019-10-31):
  故障现象:iPhone6代刷机报错4005
  客户描述:摔过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客户发过来的是单板,硬盘已经焊过,码片位置也飞过线。如图:

  接上外壳刷机,直接进入了DFU模式,刷机重启以后就一直等待状态,最后报错4005。

  根据经验,像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硬盘 ,CPU上盖问题或是板层断线。确定维修方向后开始维修,首先量测码片的阻值,数据是正常的,硬盘更换了一个刷机还是故障一样。对地阻值也正常。

  最后开始做CPU,做完CPU刷机故障还是一样,又把硬盘拆掉打值发现有一个焊点空焊,用表笔压的重就会有阻值。轻轻触碰无值,如图空焊的点。

  确定板层有问题,找到所连接点。 如图:

  飞线如图:

  CPU因为焊过一次所以直接抬起来,飞上线后 不用值球直接焊上。

  飞好后装上CPU刷机OK 。

  测试照片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CPU做过的确实有直接抬起来飞线的路过点赞

网友:
上层吗,点是如何找的到

网友:
这个超赞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