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iphone7 6s 重摔机二例

楼主(2019-10-31):
              大家好 在分享维修案例前先和大伙聊会天  讨论下关于维修到底挣不挣钱和改行做什么  先介绍下我自己吧 我是迅维在深圳办校第一批学员 学完后一直在同一个店里打工 自认为技术还可以 当然老板发给我的工资 也高于行业内平均水平 老板人很好 一起很愉快的相处了5年多时间 17 18 年开始 大量接修板载CPU 的主板 当时就觉得修电脑这行业估计要挂咯  台台机CPU挂 台台机修得心烦意燥  18年春节回老家 和老同学吃饭时 同学问我有没有兴趣和他一起搞汽配行业 这个市场无限大, 我想都没想直接同意了 过完春节 回到店里 帮老板招好师傅后  一头就钻进汽配行业里来了  通过快二年的努力和同学的指路 慢慢熟悉了这个新的行业 至于说挣不挣钱  我不好下结论 但如果说让我重新选择 我绝对不会改行到一个陌生的行业 从头开始 这中间的艰辛只有自己能体会 我再来举例说说大市场的汽车维修和不太景气的电脑维修  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 相对应的修理厂也越来越多  我所在的4线小城市 以我店铺为中心方圆15公里内 大大小小的修理厂差不多有50家 车主可以选择的多 修理厂间打价格战就不可避免  就拿常规保养来说 换机油和刹车片  修理厂的利润在150以内 和修一片笔记本主板差不多  但这中间差别又很大 为什么这样说  主板修好后返修 可以接着修 或是加钱换主板  但如果修车换机油 机油滤没装好或装错型号 漏油引起发动机拉瓦 好说的车主让你帮修好 不好说的车主 直接让你换新发动机  不管是哪种情况 修理厂最少得损失3000 -5000   刹车片就更不用说 装上去有异响 无非就费点人工  如果是因为刹车片引起的事故 赔得修理厂傾家荡产的例子 我身边也有过 每行都有行的不容易 所以说有转行念头的朋友 在转行前一起要考虑清楚 别人能挣钱的行业 你做不一定能挣到钱,市场再火的行业里也有挣不到钱,现在电脑维修不挣钱是不争的事实  但你可以想想法子多向发展  比方说手机 监控  投影  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拿手机来说吧 随便修修个主板 换换屏 外配 挣个百把块钱 还是蛮容易地事 可能有人会说 手机主板不会修 其实我觉得手机维修真心不难 真正修了几年电脑的师傅 分析下手机电路工作原理分分钟的事 都说手机维修难在手工 这个不假  但一把风枪 一把烙铁的事 真就那么难吗 CPU 焊不好 触摸芯片 背光 充电芯片多练习我还焊不好吗 所以说要尝试 迅维手机维修群定期有发布手机焊接视频 再不济抖音里还有大把人在分享手机维修方法  只要我们花点心思去学  这些都不是个事  但如果你只知道抱怨 或安于现状 就当我没说 好咯 屁话说得太多咯 转入维修正题吧
        修理厂师傅拿过来的二部重摔的手机 一部6S 一部小7  先从小7讲起 摔得很严重 上部份螺丝柱都摔没有了 接电漏电80MA 刷机可以刷过 先来修漏电 熏松香无果 后来用嘴唇感知 音频位置发热 拆了大音频无果 拆掉微处理器 不漏电了 在料板上拆芯片直接换  顺带把通病的基带电源补下线 璇转风枪330取芯片 260做上去(重植的低温锡) 个人觉得 260度去上芯片 哪怕是在CPU背面电源边上 你完全不用担习会爆锡  漏电搞完后 修不显示 刷过能过应该问题不大 鑫智造找来点位和阻值图 33脚屏RST 和37 背光供电 阻对相差有点大,先从屏RST 查起 开机后没有1.8V 顺着图纸找到 FL3915 到CPU 端有4百多阻值 可以确定CPU还没伤到 电感不通 直连屏RST 正常 背光供电不正常换完背光IC 阻值正常 了,接屏还是不显 测到没有+-5.7v 还是先换芯片 换完后故障一样 拆芯片打值B2脚供电无穷大 D1正常 后来发现L3704焊脚碎掉了 换完电感+5.7V完美解决 接屏背光可以亮 但不显示 同笔记本灰屏差不多 这个时侯就有点晕咯,没思路了,只能对着阻值图,重新打了一遍座子阻值没发现问题  对着电路图又一顿猛测 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发现我漏测了-5.7V 实测确定没有MD 同一个芯片产生的 一路有一路没有这是个什么情况  取下芯片 重新焊一遍 还是没有电压 对地值和好板也差不多 没别的法子,把芯片周围所有的小电容全换个遍 当然结果也是喜人地,成功亮机 细心的朋友可能早发现了 没有基带 无服务 对的确实是这个样子 因为焊过基带电源 开始还以为是没焊好 重来一遍还是一个样 后来测到S5对地了 MD 白搞咯  串个2.2k电阻接到音频边的上1.8v 还是拉不起 估计基带完全挂了后来问用这手机的家伙 他说没摔前 也是没信号 当游戏机用  我拷,我拷 早说就没必要修咯,或是不刷机还能看看电影 玩玩游戏 什么的,现在M用都没有  后来这片子板子光荣的变成我的料板了,这中间还吹爆了M2800 混合型的电感 引起大短 修笔记本师傅从来没想到过电感会引起短路吧,等下那部6S 也是电感引起的短路 又让我无语,现在来说说6S 也是重摔,也是刷机能过不显  这个修起来就简单多了 J4200 座子第三脚背光供电阻值偏大, FL4211 短接OK  座子41脚对地短路 又是5.7v供电 这里就修错方向了 我想到没想 直接干芯片  芯片在CPU背面 没敢吹多长时间 直接干下来,结果掉了二个有用的点,补这二个点确实花了我不少时间 不过最后还是搞定了 中间因为L4000 电感引起的大电流 又搞了几次芯片

网友A:
后来发现是L4000 电感引起的大电流 换完后就不漏电了 但是41脚还是短,后来检测出是C4200 短路引起的 扣掉就OK  己通知机主自己买屏装机了,最后我要说地是,修手机真心不难,修上面二部手机之前 我从来没有摸过手机  虽然都是小问题 ,大神都可以秒的故障  但作为初次上手 在维修工具不齐情况 能修好 我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虽然说往后不能把维修当成挣钱的门路,但我会一直把维修当成兴趣爱好  谢谢大家,虽然分我用不上 但还是希望,各位看观帮加点份,谢谢

网友:
维修都不容易

网友:
大家伙 还可以加入我们技术分享讲座群 每个月会有两次技术分享  手机是每月10号和25号  qq群号:581575157

网友:
不愧是我偶像

网友:
人生经历维修经验都值得学习

网友:
我就是汽车修理的

不保养 不换刹车片 专修高压油泵 电控

网友:
修手机真是看瞎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发现是L4000 电感引起的大电流 换完后就不漏电了 但是41脚还是短,后来检测出是C4200 短路引起的 扣掉 ...

虽然我不知道电感短路是什么回事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A:
后来发现是L4000 电感引起的大电流 换完后就不漏电了 但是41脚还是短,后来检测出是C4200 短路引起的 扣掉 ...

修过几例电感短路,原因是芯片或电容短路后,流过电感的电流过大,电感发热后底脚爆锡碰到地,注意观察可以看的到

网友:
光就你那么坚定的转行我就对你佩服了